[其他] 移速128GB的U盘,大家有维修过吗?FC3379 Unknown Flash

楼主(2023-10-11):
移速128GB的双接口U盘(USB和type-c),用ChipGenius检测不出芯片型号,拆开U盘,主控芯片上写着“FC3379 BBS 4422  YCAHNGX” 。字体很小,勉强看出的。
U盘插到电脑上,显示U盘的盘符,但是不显示容量,也打不开。

用了三地一芯官网的FC3379量产工具,显示是红色的。

这U盘还能维修吗?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
移速产品介绍:上市公司,质保5年。
找售后吧

网友A:
应该是飞线热胀冷缩断了

网友:
主控是认的,闪存不认了。换个工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飞线热胀冷缩断了

牛屎芯片的邦定飞线?有可能

网友:
闪存认不了,有脚位接触不到?

网友:
关键是 修好了你还敢用吗

网友:
黑胶(闪存),如果已经过保就别修了,毫无意义。

网友:
牛屎芯片啊,坏了只能扔了

网友:
现在的片子质量不好,主控也参差不齐,不认了,基本很难搞,除非里面有重要数据

网友:
没过保就找售后,过保了就垃圾桶

网友:
应该是飞线热胀冷缩了吧

网友:
牛屎芯片还是不要去折腾了,现在的新盘价格都不高。

网友:
没过保 找售后

网友B:
支持3楼,可能黑胶内部断线了

网友:
完了,你搞成这个样子售后也不可能给你修了 只能说是个废品,牛屎芯片内部的绑定飞线出问题了,你还不如一开始就去找售后,让售后给你换一个得了,得了,这下彻底没得搞

网友:
牛屎芯片,血亏,售后也丢了

网友:
BB5 就是 4CE的
还可以拆主控贴个好板子上
正好我有个小料板

网友:
工具软件版本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3楼,可能黑胶内部断线了

黑胶要怎么弄掉?用热风枪吹熔化吗?然后用什么铲子刮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