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硕DSL-N66U路由器,竟然配了个65W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3-10-11):
一个帮别人买来多年就没怎么用过的路由器,号称DSL口和WAN口均能使用,但安装宽带的调试了多次未能成功,用一个K2替换了过来。自己试了下,居然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必须,就是DSL和WAN口均需设置,在DSL连不上时会自动连WAN口,单独设置WAN口怎么也不能使用。但仍然是有问题,在连续工作一周左右会断线需要按面板那个按键打开,刚好放二楼也不怎么常用,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宽带提速后就放弱电箱当交换机用,用了半年发现也不好使了,太频繁掉线。

这货配的65W电源,想象一下发热量巨大到什么程度。

撬开上端盖子。

再撬开卡扣,反正就是要稍微用点力。配两个USB接口,两个输入口。

一圈螺丝,第一次拆全部拆了,实际上那几个扁平螺丝只要拆两个就能分离两块板子。

屏蔽罩,可以撬开的。

这个芯片,外壳破损,不知道是不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

网友A:
华硕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买过两个,都有问题。

网友:
电子产品时间长了,老化了,都是这样,用几天就要断电重启了

网友:
居然要65W电源  厉害

网友:
这种封装缺个小角问题不太大吧

网友:
一个路由器居然要65W电源,相当于一个笔记本功耗,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是路由真有这么大功率,还是说只是电源的冗余?有这么大功率的路由器吗

网友:
这电源功率和笔记本差不多了

网友:
做工可以,真不相信功耗能达到65W,估计最多20W,65W简直是小火炉,费电,还费空调

网友C:
果然是遥遥领先,不知道售价是不是也是遥遥领先!

网友:
应该是之前某款笔记本的电源滞销了,卖废品,不如直接配机用掉。

网友D:
功耗还是要看路由器的背板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路由真有这么大功率,还是说只是电源的冗余?有这么大功率的路由器吗 ...

绝对不是,就是那种可以取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遥遥领先,不知道售价是不是也是遥遥领先!

就是因为便宜才买的,DSL用不上,想用WAN口的,宽带安装人员折腾几次都用不起来,还是我乱试能用了,就是DSL口和WAN口一起设置,DSL连接不上才会连接W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还是要看路由器的背板标注。

有个金属的底座,名牌可能在那上面,因为放进弱电箱给拆了,一时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