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输出短路了一下,没有输出了能拆开换保险丝吗?

楼主(2023-10-11):
我用充电宝用USB输出线给一个小马达供电,一不小心正负短路了一下,导致充电宝现在没有输出,也冲不进电,也没有电量显示了,我估计是里面一个保险丝,估计给我烧掉了,有没有拆开修复的可能?

网友:
只要无损拆开检查,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路,轻则烧保险,重的烧芯片,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先拆后查故障,能不能修就知道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修复的,看烧了哪里,先拆为敬。

网友:
充电宝一般没有保险丝。如果有保护电路,可能断电再充一下就好了。没有的话一般都是烧芯片了。

网友:
应该芯片烧了

网友:
可调电源都舍不得买一个,也就没有折腾的电子的诚意

网友:
这个需要基本电子维修知识!

网友:
估计烧芯片了

网友:
都有可能的,得拆开看了才知道。

网友:
先拆开再说吧

网友:
我所拆过的几个充电宝都没有见到保险丝。

网友:
这个没那么简单,我也尝试修电源目前还没有成功,缺零件,不好试。

网友:
主控芯片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拆开测量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见过充电宝有保险,一般都有短路保护

网友:
拆了,换个板子吧!简单点

网友:
还是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