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汽车雷达主控,拆解后补图,那位大神回修?

楼主(2023-10-11):
原帖:去年装的前后雷达,8探头。刚过1年,突然雷达不工作了,仪表盘也不提示,拔掉主控插线,有提示,装上去不提示,也不报警。没办法网上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好了! 旧的发给卖家,检测说是坏了,过1年不给保。

有坛友说拆开看看,今天拆开,让大家看看。
有会修的可以留言

正面

背面

下面是芯片放大图片

网友A:
前阵我折腾过宝马车的
这东西大概就是单片机+探头接口。单片机负责通过 can 总线和车机通讯,以及控制探头接口
探头接口用的芯片做多路复用扫描多个探头
大概率可以排除 can 通讯部分,其他就是模拟电路部分了

网友:
给你回点血,赶紧行动起来,每天回帖、做任务!

网友:
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B:
难道这就是计划性报废?刚过保就坏掉?

网友:
33078上是不是个洞啊

网友C:
每个探头都失效吗?
排查各个稳压电源看看有稳定输出吗?
查查电位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呀,怎么这么不耐用?

网友:
嗯嗯,基本无解,没有电路图

网友:
这主控都这么容易坏吗?又不是进水什么的

网友:
懂这个的还真不多。慢慢自己查,先查供电有沒导常。

网友:
我之前买的联想笔记本也是过保主板就坏了,后来我就只买二手笔记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探头都失效吗?
排查各个稳压电源看看有稳定输出吗?
查查电位器有没有损坏? ...

是的,所有探头都失效,奇怪的就是仪表盘还报错,拔掉这个主控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就是计划性报废?刚过保就坏掉?

在某鱼已经买了一个安装上了。希望下个用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我折腾过宝马车的
这东西大概就是单片机+探头接口。单片机负责通过 can 总线和车机通讯,以及控制探头 ...

大神会修? 可以发给你练手。

网友:
也好奇来学习一下,看看大神怎么分析故障。

网友D:
先检查78M05后面的5V有没有出来,如果有的话,再用示波器量一下A1040的6和7有没有变化的波形,如果有的话说明单片机和通信正常,再检查U8和U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78M05后面的5V有没有出来,如果有的话,再用示波器量一下A1040的6和7有没有变化的波形,如果有的话说 ...

没有设备啊大佬,要不我发给你,你试试

网友:
这东西都是定制的,并不通用,维修需要专业仪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