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座线维护

楼主(2023-10-11):
插座线维护

朋友的,说是线破了,拆开剪了,重新套管,不过质量不怎么好

插座

破皮

拆开

套线

网友A:
插座功能好多,还有带wifi的,就是学校wifi不稳定。

网友:
铝线多 这种的

网友:
可以换线的,这种线线径细,还不好上锡

网友:
这种亮皮的插座线一般都是铜包铝的。

网友:
又是普宁货吧

网友:
这货铜的都不是,还敢用?

网友:
看做工确实差 材质看不出

网友:
这只能小功率使用,大一点就要换线才安全。

网友:
全是铝线哦,不敢用

网友:
线的材质这么差,换了吧。

网友:
可以换线的,这种线线径细

网友:
做工质量一般般啊

网友:
这种只能带点小功率电器,以免过载。

网友:
铜线还比较粗

网友:
大多是从这里开始断。

网友:
外皮断,是不是太硬了啊

网友:
回收塑料的把

网友:
感觉不值得维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功能好多,还有带wifi的,就是学校wifi不稳定。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