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整个电容,小一个数量级的

楼主(2023-10-11):
哈哈,掀起买电容的热潮,大号的咱整不起,整个小的

做个10uf标准电容可否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你喜欢。

网友A:
昨天就看到一个帖子,什么100uf电容,你们做这些电容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以为大佬要用锡纸自己绕个电容

网友:
我看很多有精度的电容都是那种聚苯乙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就看到一个帖子,什么100uf电容,你们做这些电容是干啥用的啊?

哈哈,我也不知道,别人做我也做

网友B:
这是无极性电容,自制的话需要测试一下耐压

网友:
做这些电容都干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极性电容,自制的话需要测试一下耐压

耐压100多伏,不高

网友C:
日常使用的3大元件LCR中,电容的精度要求是最低的,其次是电感,要求最高的是电阻,不但要求阻值精度,还要功率限制。

所以电容大多情况下差不多就行了。比如滤波电容。原来是1000的,本着可大不可小的原则,用1000到3000均可,有些电路用到10000都没问题;换成固态的话,容量可以小3~4倍,也就是220起步;实际应用中,就算换成固态也会用比原来取值更大的。

不过,工频变压器滤波就算用固态也建议大于原来取值。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你肯定玩的是标准电容

网友:
向论坛高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你肯定玩的是标准电容

哈哈,不要这么肯定

网友:
没有问题,一般能买到的cb最大1uf,10个并也是好大个。cbb虽然温漂梢差但只要注意下控制温度也完全可用。只是记不得什么表校准要10uf。福禄克15/17b是电位器校准,虽然手册要100uf,但实际操作用10uf也可以,30uf300uf也都可以,而且也不用微调凑整数,只要标定好了就可以。b+和b max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常使用的3大元件LCR中,电容的精度要求是最低的,其次是电感,要求最高的是电阻,不但要求阻值精度,还要 ...

哈哈,其实我也不关心精度

网友:
11楼的回复感觉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鲁迅:村子里的狗叫了,其他狗也跟着叫……

哈哈

网友:
做基准电容没精准数值有啥参考意义?买个容阻基准板子也就10几块钱,数字都给你标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论坛的图片加载好慢,3个图半天出不来

好几天了,开始以为家里路由器有问题,发现手机流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