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充电用哪种充电器比较好?Mxjo充电器是不是太弱了:(

楼主(2023-10-11):
在用Mxjo充电器,
只能显示充了多久,
不能显示充进多少电量

这充电器是不是有些弱,
各位用过哪些高级18650充电器呢

网友A:
显示充进多少电量又怎么样,又不能表示能放出多少电量,不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够高级不?

网友:
我使用的是论坛兑换的,挺好

网友:
随便一个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充进多少电量又怎么样,又不能表示能放出多少电量,不还是一样。

可以看电池容量啊

网友B:
新锂电充入容量和放出容量的比值是1.05~1.10,旧的是1.10~1.20,充得多不一定放得多。要能充能放的充电器就贵了150起步才有合格的

楼主:
这个可以测试电池容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锂电充入容量和放出容量的比值是1.05~1.10,旧的是1.10~1.20,充得多不一定放得多。要能充能放的充电器 ...

能充能放的充电器可否推荐一款

网友:
ic99比较便宜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测试电池容量么?

那么贵肯定得能呀。

网友C:
充进多少电量不如看放出多少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进多少电量不如看放出多少电量。

放出多少电量怎么看

网友D:
自己造一个就完了

网友:
搞个中兴2400 4.3版本的电源,改阳江4代来充电,充电容量可以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造一个就完了

钓鱼灯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