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Rk3318盒子电源芯片发烫

楼主(2023-10-11):
买来刷了armbian裸板使用了半个月,今天配置虚拟环境把系统搞不正常了,就准备刷机,拿到电脑边上指示灯不亮了,只有按开关的瞬间指示灯闪一下,换了个12v电源正常亮了不到一分钟侧底不亮了。用万用表测开关好的,没发现哪里有烧坏的迹象,怀疑电源口那块供电不正常,测几个电容都没电压,怀疑电源芯片坏了,摸上去很烫,某宝没看到这个型号,不知道别的型号是不是通用,望有经验的朋友路过给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某宝找了一圈有发现

楼主:
找到相近的了,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短路的了,也不知道测哪里

楼主:
这个看着差不多

网友A:
先测量下,电感对地是否短路,然后再买芯片.
或者把ic给吹掉,用2个可调电源测试,到底是哪里问题.
找到问题再买电源ic不迟.

网友:
换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下,电感对地是否短路,然后再买芯片.
或者把ic给吹掉,用2个可调电源测试,到底是哪里问题.
找到问题再 ...

行电源芯片拆掉用可调电源试试

楼主:
这个不值钱50包邮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下,电感对地是否短路,然后再买芯片.
或者把ic给吹掉,用2个可调电源测试,到底是哪里问题.
找到问题再 ...

确实是电感对地短路了,四个脚跟地都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电感对地短路了,四个脚跟地都通的

3个可能
1:电源芯片挂
2:贴片电容短路
3:cpu挂
一个个排除.

网友:
电源芯片挂了是小事,就怕后面还有大短路

楼主:
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了解原理,而且能够细心慢慢检测才成。

网友:
WIFI模组上的主控是哪家的

网友B:
现场直播啊

楼主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直播啊

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贴片电容干下来了,电感还是对地短路,准备拆电感,电感离大电容有点近还不好下手,热风枪刚才吹小贴片电容都困难,用的电烙铁,正在研究

楼主:
谢谢各位查出来问题了,是贴片电感短路

网友C:
头一次听说贴片电感短路的,电感就一条导线能不短路么。
拆了供电芯片再试试电感对地是不是还是为零吧,是的话就换供电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贴片电感短路的,电感就一条导线能不短路么。
拆了供电芯片再试试电感对地是不是还是为零吧,是 ...

好的,学艺不精,继续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