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个很便宜的指针表头,做个电池电压检测器。模仿万用表的电池检测

楼主(2023-10-11):
其实,以前有几个很便宜的机械,指针的电压,电流表头。

万用表里都有电池检测电路。但每次找表,挺麻烦。

而且万用表设计的一般只针对部分电压范围。

自己设计,可以用各种电阻组合。容易调校。

好主意吧。

网友:
是个好主意,支持一下

楼主:
电路都是成熟的,万用表上都是公开的。

关键是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期望,改电阻,改量程,改精度

网友:
《GBT 13283-2008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用检测仪表和显示仪表精确度等级》  2.5级表 在低电压下误差大,可以测比较值

网友:
楼主做好后,可以和万用表对比测试下.

网友:
好创意,折腾好!

网友:
没看懂,感觉你说的“很便宜的指针表头”只是个托,这东西很关键很重要?

网友:
我只想知道很便宜的指针表头有多便宜,在哪可以上车?

网友A:
大家都是奔很便宜的指针表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奔很便宜的指针表来的

指针表头,无论电流还是电压表,都是个电流表。。。各种内阻,量程不一样。串,并电阻就能解决

网友:
可以利用用以前电源插排上的小指示表头改制。反正有指示就可以了,不用过高的精度。

网友:
做好发帖瞅瞅  挺好的

楼主:
我出的注意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的注意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自己设定

还以为有成品

网友:
期待成品+电路

网友:
以前闲鱼上买了十多个小的电压电流表头,0-30V的,想改成0-5V,发现改了之后不太准,要重画刻度盘才行

网友:
所有的测量仪表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被测对象的影响必须尽可能的小,否则所测的结果就不准了。比如在测电压时,电压表是并联接入的,为了不影响电路的工作状态,并入的电压表必须是极大的内阻,换言之就是只能分流极小的电流(微安级的)。对于数字表来说,这很容易实现,指针表就很难了。指针表的的指针是靠通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的力带动的,和电机是一个道理,指针表是按满度电流来分级的。万用表所用的表头满度电流都是100微安以下的,好的万用表满度电流仅十几微安。驱动指针的线圈用极细的漆包线绕制而成方形的无框圈。廉价的小指针表满度电流十几毫安以上。只能示意,不能精测应用。

楼主:
找个1MA的电流表头,可以自己组合下。。。
表盘最好大些,不要太小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