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航嘉电源和AMD A68主板存在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3-10-11):
问题的主角是图中的航嘉电源和华硕板子,第一次可以正常触发,就二次开机就没反应,需要从新拔插主板24pin插口才能触发,
测试1  用航嘉电源在其他h81 b85  q87板子上正常
测试2  这块华硕a68用其他电源也正常
难道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问题?

关键换其他电源没问题

网友:
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B:
确实有可能是兼容问题.

网友:
没听说这情况,不排除是有啥暗病...

网友C:
哪个便宜就认为是哪个问题,换。

网友D:
应该是促发开机的接线插头氧化导致的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促发开机的接线插头氧化导致的接触不良。

排除接触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便宜就认为是哪个问题,换。

电源12v输出实际只有11.85v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可能是兼容问题.

我也怀疑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12v输出实际只有11.85v有问题吗

空载11.85是没问题,但实际带负载还有没有11.85就不好说了。

一般兼容性问题都是PG信号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大概率是PG信号。
你可以去华硕官网搜一下新的BIOS,有时候会修复一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11.85是没问题,但实际带负载还有没有11.85就不好说了。

一般兼容性问题都是PG信号的问题。 ...

PG信号指的是电源端还是主板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11.85是没问题,但实际带负载还有没有11.85就不好说了。

一般兼容性问题都是PG信号的问题。 ...

从新测试了下电源的12V输出.空电源用万用表测量是11.85v.上主板边烤鸡边用万用表测量12V输出为12.1V,加了荷载反而电压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便宜就认为是哪个问题,换。

6666666 有道理

网友:
会不会电源带载能力不好了?恰巧这块板子用电刚好较大?

网友:
遇到过电源兼容的问题,同样航嘉的不行,换长城的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电源兼容的问题,换别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老板子没听说说过,新班子听说过技嘉和谁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