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给五菱车换防冻液

楼主(2023-10-11):
开了13万km的五菱,保养时老板说防冻液都是棕黄色的水,有很多渣,该换了

想想还是自己动手,练技术(划掉,省钱)
狗东买了一桶防冻液,浅黄色液体
自己又不会拧螺丝排防冻液,又没有场地把车举高,怎么办呢
用泵吸水

准备工具:从旧茶台上拆下来的12V小水泵,净水机上用的细水管,光猫上用的12V 1A电源,电工扎带,纯净水1桶(自家净水机制水),矿泉水瓶1个

接好泵的电源线,细水管插到硅胶管里,用扎带固定好不漏气
把细水管顺着水箱回水管插进去,插到底,然后开泵吸水,排掉
吸不到水之后,开始加纯净水,继续排
一直反复操作直到排水是清水为止
打着车,继续加水,排水,直到排水为清水为止
然后不再加水,让泵把水吸干净
把细水管拔出来,加新防冻液,加满
盖水箱盖子,熄火
把储水箱洗洗,加上半瓶防冻液
收工

为什么要一边加水一边排水:因为旧防冻液已经有很多渣,这样循环排水可以把管路、水箱、发动机内部的杂质全排干净

另外要注意:要用纯净水来冲洗循环(建议电导低于50,市售大桶装纯净水就行)。如果用了自来水,会在发动机内部结垢,影响散热

网友:
这车不用举升机,车头底下哪里伸手都可以摸到放水螺丝,实在不知道在哪里,拿块纸板垫车头哪里躺下就可以看到 了。

网友:
我的只加不换,少了加点进去。

网友:
不用举升,散热器(水箱)靠风扇一侧有个放水堵,有的是塑料的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自己的老车,只要发动机水温正常,就不想着换。

网友:
吸肯定是吸不干净的,渣渣还是要靠放水冲出来

网友:
然后里面的水还是和防冻液混一起了

网友A:
看你换的地方还有一个台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放水呢?毕竟放水放的干净还能把渣渣什么的都冲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换的地方还有一个台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放水呢?毕竟放水放的干净还能把渣渣什么的都冲干净啊 ...

那个是路边的排水沟

网友:
这操作,在水箱最下边有放水口。

网友B:
用自来水四五年了也没加过水,现在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

网友C:
纯净水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来水四五年了也没加过水,现在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

冬天看来不冻。防冻液里边加有一些东西,降低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净水就可以了吧

应该不行吧,还要有点延缓腐蚀的东西,降低冰点的东西

网友D: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要用锅?是为了加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要用锅?是为了加热吗?

锅里盛的是纯净水,没有用大桶装

网友:
还是找到排水螺丝好。还省力

网友:
冷却水里面怎么会渣渣呢?

网友:
散热的循环水,抽水换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