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把匕首牌锂电池充电器线改成type-c母座

楼主(2023-10-11):
大家给点建议啊,改还是不改呢,哪种方便呢,带线方便还是不带线方便呢

拆都拆开了,还是给大家看下吧,顺便说明一下,
拆开了顺便把输入端加了一个470uf/10v的电容,以加强有些电源适配器滤波不好纹波大给指示灯转换造成不良!
另外导轨有由于没有铁板,所以又加了点润滑脂
由于用得少,即便拆开了感觉又不想换线了

楼主:
今天一张图片都不能上传么?????哈哈哈

网友:
的确看不到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一张图片都不能上传么?????哈哈哈

图片好像是有点问题,很慢或者打不开,怀疑是CDN抽了......

网友A:
图是破的,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破的,看不见。。。。

你还能看到图破,呀根就没发看

网友:
服务器出问题了

网友B:
昨天论坛公告说运营商切换网络什么的,感觉现在网速几慢,图片99%是不显示的。

网友:
以为自己电脑出问题了。看不到图。看了回复才知道不是我一个人。

网友:
看不到照片啊,我是来看匕首的。

网友:
看到图了。不带线方便。最容易在接线部位坏。不带线的,就没这毛病

网友:
改,这样没有那根线好收好吃灰

网友C:
个人观点不建议改

网友D:
有图有图,必须改,改后没线了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图,必须改,改后没线了更方便。

这个问题确实感觉可有可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不建议改

能否说说理由,哪怕找点理由也要说啊

网友:
不建议改:不用到处找线;
建议改:方便收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论坛公告说运营商切换网络什么的,感觉现在网速几慢,图片99%是不显示的。 ...

从昨天开始,打开帖子图片加载就很慢,我都感觉我的5G是假的了。但是看视频又没问题,很流畅,就感觉是网站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感觉可有可无啊

线会老化的。有空间,就是花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能看到图破,呀根就没发看

现在能看到了,改C口母座吧,干净利索,而且原厂的线有点细,看着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