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2EN 的后缀 AB BB BC主控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10-11):
搞拆件 2262EN BB  料板的 主控用了几个月就坏了

想买个全新的换上,没有找到BB全新的,只有BC有全新
问卖家能不能代换,卖家说不能

哪位懂神知道可以呼唤不?

网友:
自己查芯片手册啊

网友A:
BC BB可以代换,BC是增加一些制程支持比如BICS4Q 5 5Q,HYv6Q 7 7Q  TAS WDS之类的,但是不建议代换因为BB有几个NC脚在BC里是gpio,而且bb的部分gpio跟bc有点不同,有些BB的脚画板佬省事就悬空了,BC里悬空可是有定义,
具体就像58XT跟59XT,58XT板子上59XT主控没问题,但是R22 P16 P17这几个跳线找起来就比较头疼 有些板子默认就是拉到地或者悬空 有些板子可能都没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 BB可以代换,BC是增加一些制程支持比如BICS4Q 5 5Q,HYv6Q 7 7Q  TAS WDS之类的,但是不建议代换因为BB ...

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 BB可以代换,BC是增加一些制程支持比如BICS4Q 5 5Q,HYv6Q 7 7Q  TAS WDS之类的,但是不建议代换因为BB ...

大佬 厉害 ,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C BB可以代换,BC是增加一些制程支持比如BICS4Q 5 5Q,HYv6Q 7 7Q  TAS WDS之类的,但是不建议代换因为BB ...

大佬能讲讲 59xt 那几个跳线作用不。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讲讲 59xt 那几个跳线作用不。没找到原理图

R23高频跳线,跟63XT的R8功能一样
R22辣鸡颗粒专用跳线,一般不跳
P16 6ALE跳线 B17后面的B27 B37 B47 B58 N28 N38 N48都要短,长江也要短,其它不要
P17 强制稳定模式跳线,短不短我感觉不出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 BB可以代换,BC是增加一些制程支持比如BICS4Q 5 5Q,HYv6Q 7 7Q  TAS WDS之类的,但是不建议代换因为BB ...

牛啊,知道这些都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3高频跳线,跟63XT的R8功能一样
R22辣鸡颗粒专用跳线,一般不跳
P16 6ALE跳线 B17后面的B27 B37 B47 B5 ...

谢谢大佬
不过还需要知道这些跳线的主控点位
比如 A3 B5 F8 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