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交换机芯片遇到问题,(136B到手)

楼主(2023-10-11):
之前买的彩屏自动的太耗电了老是要充电,好像看别人用的内置电池充电的比较耐用,我这个外置用7号电池的真心的耗电 受不了了 就买了个数字显示的,85咸鱼买的就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维修的痕迹了,

2个对比

这个是水星8口,原来是通电不亮,量了芯片旁边电容短路 拆了就不短了,3.48买了个翻新的RTL8309 ,但焊上好多次都是指示灯亮后面的灯不亮,也不知道是我焊的位置不对还是芯片是坏的,现在焊上去与拆了原来的芯片状态一样都是指示灯亮而已,

网友A:
是我电脑的问题吗?今天坛子里的图片都是爱的魔力转圈圈?

网友:
我的也转圈圈

网友:
原来图片都看不了啊,我还以为网络有问题呢

网友:
前几天起就这样我还以为我家网络出问题了结果是服务器挂了

网友:
整流桥装得方向对吗?与散热器沒有放平充分接触?整流桥小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继续同方向调到24即可,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B:
本来3个帖子让你发成一个了。

整流桥薄属于封装工艺不同,电压低也正常,一般都是可调的,有些工况下调低点效率更高。

至于交换机,你拆了电容就不短路了,应该芯片没坏啊,指示灯两只代表通电了;LAN端口灯要插上网线才亮吧。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一直在转圈圈。

网友:
服务器有点儿跟不上呀,速度明显没前一段快了

网友:
网络好卡图片都刷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电脑的问题吗?今天坛子里的图片都是爱的魔力转圈圈?

我也这样
感觉是坛子服务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3个帖子让你发成一个了。

整流桥薄属于封装工艺不同,电压低也正常,一般都是可调的,有些工况下调低 ...

我插了网线啊,我知道的,不亮

网友:
今天论坛的服务器好像有点问题吧,一直卡,发帖都延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