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板系列之五(拆功放板**外加一把羊毛**)

楼主(2023-10-11):
这期拆板照片比较少,把薅的羊毛凑着晒晒吧。

这板也够老的了,来源都忘了。烙铁拆了这么多,剩下的不好拆了。

这集成块当年很牛B

应该是前置放大吧

先把散热片拆了,找电工用风枪,嗖嗖的就拆完了

这几天拆的各种板上原件

下边晒一些薅的羊毛。MOS管

NP双管

拍20个只发了19个,差一个不值得提,没找客服要

N、P 管双管模块,以前还想着用在什么地方呢,现在都忘了用在哪好了,反正是羊毛,不薅白不薅,到手再说

找个家

这些集成块都是羊毛,分门别类存放,用时好找

这就是少给一个那个型号,只发了19只

拍的电容忘了拍照,只有测试参数。没认真研究过电容,ESR=3.1欧,这参数怎么样呢?

恒流源,一会测试稳压管

3.3V的偏低,后来查看手册,恒流电流太小的缘故

18V的测试值

20V的测试值

24V的测试值

加上以前薅的,一起存放,3.3V5.1V5.6V6.2V10.6V12V16V18V20V24V 常用的还有哪个值呢?回头再去薅

薅羊毛的成本,很少,或为0

最后说一下稳压管的稳定电流值问题,发现稳压值越低稳定电流值越大。上边我的恒流源设定为20MA,所以,3.3V的偏低,其它都偏高。查手册,3.3V的Izt是76MA,而18V的Izt是14MA,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测试结果。但是,手册中的跟实际测试的还是不大一样的,比如3.3V的,实测100MA时稳压值才是3.3V,就算是表有误差,感觉也不会这么大。100-76=24,误差达36%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楼主:
拆板系列之五(拆功放板**外加一把羊毛**)

这期拆板照片比较少,把薅的羊毛凑着晒晒吧。

这板也够老的了,来源都忘了。烙铁拆了这么多,剩下的不好拆了。

这集成块当年很牛B

应该是前置放大吧

先把散热片拆了,找电工用风枪,嗖嗖的就拆完了

这几天拆的各种板上原件

下边晒一些薅的羊毛。MOS管

NP双管

拍20个只发了19个,差一个不值得提,没找客服要

N、P 管双管模块,以前还想着用在什么地方呢,现在都忘了用在哪好了,反正是羊毛,不薅白不薅,到手再说

找个家

这些集成块都是羊毛,分门别类存放,用时好找

这就是少给一个那个型号,只发了19只

拍的电容忘了拍照,只有测试参数。没认真研究过电容,ESR=3.1欧,这参数怎么样呢?

恒流源,一会测试稳压管

3.3V的偏低,后来查看手册,恒流电流太小的缘故

18V的测试值

20V的测试值

24V的测试值

加上以前薅的,一起存放,3.3V5.1V5.6V6.2V10.6V12V16V18V20V24V 常用的还有哪个值呢?回头再去薅

薅羊毛的成本,很少,或为0

最后说一下稳压管的稳定电流值问题,发现稳压值越低稳定电流值越大。上边我的恒流源设定为20MA,所以,3.3V的偏低,其它都偏高。查手册,3.3V的Izt是76MA,而18V的Izt是14MA,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测试结果。但是,手册中的跟实际测试的还是不大一样的,比如3.3V的,实测100MA时稳压值才是3.3V,就算是表有误差,感觉也不会这么大。100-76=24,误差达36%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学习了,拆出来的这些零件还能用上吗?现在都是集成电路了,密度大体积小,这些老物件基本都淘汰了啊

网友:
TDA2003不牛,

2004或2005才牛,还有TA7240AP。

后期还出过TDA2009,不过那时候汽车磁带机已经慢慢的不行了。

网友:
几十年以后它们还在那里等着你把它们用在什么地方。
建议玩一些当下用得着的东西。

网友:
现在都懒得拆了,买新的省事,大件值钱的可以拆,可能楼主从事专业工作,用的多!

网友:
有些年头的东西了

网友:
是不是发重了,我看到了两个一样的帖子

网友:
只有我还不懂怎样薅羊毛吗

网友:
羊都被薅秃了啊老哥

网友:
羊毛薅的不少,这都不用拆器件了,直接用新的

网友:
盒子够不够用?我那有些之前撸的没标示,有些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天天领红包现在就给一块钱了没啥用

网友:
楼主拆起来比我还狠!

网友:
一串的圈圈在转呀

网友:
薅的没劲了,放着用的到的很少了

网友:
做东西的时候嫌少了,总是各种缺,不做东西的时候嫌多了,没地方堆。

网友:
MOS管是真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