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有那个大佬懂,以前的MP4屏幕显示有问题,中间缺了很多列

楼主(2023-10-11):
收拾家里翻出来的,大概2009年买的,接了一块电池发现能开机,功能都正常,只是屏幕右侧的显示区域有问题:

1、右侧屏幕边缘不清晰,观察后发现应该是要裁掉显示出来了;
2、整个右半边屏幕一直在闪动,像蜡烛一样;
3、显示内容从最中间分隔开,右侧的缺失很多列。
请问大佬这个是什么问题,驱动芯片的问题还是某个软期间坏了?或者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
排线不良么

网友A:
感觉,
中间图像好像被两边向中间压缩似的

网友:
屏幕漏光了吧

网友B:
左右分控的屏幕,把排线反过来接,如果右驱动驱动左屏幕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右边屏线问题或者右屏的扫描显示芯片有问题,如果右驱动左屏依然有问题,那就是主板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牌子的屏幕个人感觉都不行,我原先有一个艾诺6000HDV,还有一个8000HDB,都是屏幕不行,用着用着也没磕碰,也没挤压,屏幕就显示不正常,跟你这样的情况类似。

网友D:
屏幕肯定没问题,像是固件坏了,否则视频画面也会异常

楼主:
感觉不像,晚上我试试5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中间图像好像被两边向中间压缩似的

是的,右半边的显示有问题,往中间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分控的屏幕,把排线反过来接,如果右驱动驱动左屏幕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右边屏线问题或者右屏的扫描显示芯 ...

多谢指点,晚上回家我就试试,固件已经重新刷过,还专门找了个XP的系统刷的,结果问题依然,很有可能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屏幕个人感觉都不行,我原先有一个艾诺6000HDV,还有一个8000HDB,都是屏幕不行,用着用着也没磕 ...

你的有没有去修过,说是什么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肯定没问题,像是固件坏了,否则视频画面也会异常

重刷固件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分控的屏幕,把排线反过来接,如果右驱动驱动左屏幕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右边屏线问题或者右屏的扫描显示芯 ...

排线只有一面,反过来接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