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鼠标EMS-604A更换线

楼主(2023-10-11):
惠普鼠标EMS-604A更换线

单位鼠标,线有问题,找个坏的手机充电线,剪头焊接鼠标修复

修复备用着

鼠标

找个坏的充电线

剪头

焊接

修复

网友A:
就这做工是原装的?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壳子软板子简陋到极点,我一直认为它是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做工是原装的?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壳子软板子简陋到极点,我一直认为它是寨货。 ...

代工生产的吧,不好不坏,凑合用

网友:
接头在鼠标里吧。

网友:
正品鼠标即使再缩水,也是用插座的,提高生产速度。
这个鼠标是精元代工的。

网友:
还有个配重。

网友:
看着不怎么好用

网友:
修好了,做个临时用用的鼠标。。。

网友:
这做工看着像是傍大牌的山寨货。

网友:
极简板的能用而已。

网友:
黑鼠标配个黑线呗,比较协调。

网友:
惠普配的鼠标越来越差了
过保了吗?没过保可以找售后领个新的

网友:
怎样对线序的?

楼主:
颜色相同,直接连,原的多个地线有5线。现在连4线。

网友:
看外壳塑料很好

楼主:
样子货,里面的按键不好,手感不好,维修好备用

网友:
缩水板的,能用就行。

网友:
做工不咋地

网友:
这个板子好简陋,外观样式也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