薅来个京东云一代,刷什么好?

楼主(2023-10-11):
薅来个京东云一代,不过有代价的,就是有边缘计算的计划。

是01A只能拆机刷了。

网友A:
已经可以软破了 去恩山看

网友:
继续撸京豆啊

网友:
玩法多多    抄隔壁论坛的刷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可以软破了 去恩山看

是吗?我看这个型号好像不行

网友B:
我刷的是openwrt,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中间挂了个路由器迅雷bt下载就没网速,个别有网速的只能下2M一秒

网友:
楼上的厉害了,我都没玩过这个!

网友:
H大的老毛子

网友:
同意楼上,用老毛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刷的是openwrt,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中间挂了个路由器迅雷bt下载就没网速,个别有网速的只能下2M一秒 ...

你机器型号是那个?

网友C:
一天能薅多少京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天能薅多少京豆?

我的好的时候50多,一般也就二,三十

网友:
京豆一天1块钱?

网友:
老毛子应该不错

网友:
薅京豆挺好

网友:
一代没豆了已经,刷机还是可以的,就是拆机刷不死的话会掉mac

网友:
新版本的机器好像现在已经不能刷机了,但是这几天又活过来了,又可以撸金豆了!

网友:
刷个NAS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