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采用榫卯接插焊接方式,打板做了个18650的充电测试盒

楼主(2023-10-11):
因组电池,18650电池需要充电,就想做个的充电测试盒。

塑料的盒子,TB上多得很,但不盒自已的想法,所以就打板做了。

JLC上的PCB券,薅羊毛用了。

采用传统的:榫卯接插+焊接工艺,分成底板、正负极板、边旁板,三板组合而成。

充电芯片用TP4056,TYPE-C接口,开尔文式正负极顶针接触。每个电池的充电电流设为600mA。

正负极板,3D图,如下所示:

正负极板,焊接了元件后,如下图所示:

正负极板,焊接了元件后,正面图如下所示:

正负极板,焊接了元件后,背面图,用于接接正极,如下所示:

底板,3D图,如下所示:

底板,实物如下图所示:

边旁板,3D图,如下所示:

边旁板,实物,如下图所示:

负极,用2块不焊元件的正负极板,顶针穿插焊接组合而成:

成品下图:

谢谢大家的浏览!

下面将3块板的打板GERBER文件发上来,有需要的坛友自行做板啦。2023.10.13

网友:
很巧妙的创意。

网友A:
你算是把嘉立创打板玩明白了……

网友:
一次充五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是把嘉立创打板玩明白了……

是的,物尽所用。

底板、正负极板,选用1.6厚。

边旁板,用1.0厚的。

尺寸:100mm*100mm*19.6mm。

楼主:
是的。

如果5V输入电流够,还可以多盒并联使用。

网友:
咦!~!很像俺8.9元40个的充电板子哟....

网友B:
前段时间论坛的充电器多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论坛的充电器多香

那我错过了。

网友:
这种弹簧针接触电阻不可靠的,还不如锥形弹簧稳定

网友:
这种直接用顶针做极板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

网友:
这个可以哦,我也是座一个适合充电的。

网友:
你这是把电池座都省了。。我之前也打过板子。不过后来买了个可以测容量的8路充电器后就没用过了。

网友:
有思想就是不同,直接白鲁架子。

网友:
你这个想法可以,老铁。我手上没得顶针,不然也搞个这个,。

网友:
充电座创意不 错,物尽其用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