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宏碁acer OMW143三模鼠标

楼主(2023-10-11):
前几天戴记严选GM3323D鼠标摔了一下,无线模式摔坏了,就研究买个新鼠标

看好迈从A5,129块钱,能接受,但是丐版不说,还没有蓝牙,顶配才有蓝牙,要199
反正我不玩fps游戏,不要求那么高配置,鼠标也别太贵,于是拼夕夕买一个acer的omw143
手感什么不说了, 看外观就知道是某鼠标的复刻,我看中的就是这个,毕竟那个价格,真的肉疼
我19厘米大手,总体感觉还行,对得起它59的价格

颜色有其他可选,但是这个还行,我就买了
c口充电,容量大概800mAh,看体积,差不多,电池我没拍,不重要,随时可以替换
鼠标底子的设计,不如戴记严选,按钮还好说,但是这个拨动开关和usb适配器插口确实简单粗暴,还是很多年前的设计方案
不过这个价格,我不挑

电路板,总体感觉还可以,比低端那些单层板子的肯定好看多了

这个是主控了,原相paw3212db芯片

简单查了一下,反正我看不懂
购买的网页上给出的规格是最高4800dpi,回报率是125hz +250hz +500hz,肯定和高端的没法比,但是有500hz我实测玩游戏(荒野大镖客2)肯定没问题

这个是鼠标的配套设置软件,按键可编辑,颜色可编辑,人机界面还凑合,不是特别好用,但是多点几下总能找到设置的地方

微动,华诺的蓝壳白点,说是20M的,但是手感重了点,不够清脆,感觉很肉,拆都拆了,换!

手头没有更好的微动了,这个换上手感有一点提升,管他呢,换上

完成,滚轮按键也换了,换成了松下,有一次买多了,还剩三个,不用白不用

应该是蓝牙芯片,要求不高,反正有蓝牙用就行,给pad用,很方便

这个规格的滚轮手头没有金轮替换,就先留它小命

鼠标的按键触点上没有标配特氟龙垫脚,戴记严选都有的

没有合适的,只能用特氟龙胶带包上,凑合一下,总比没有强
剩下的就是组装了,没什么好拍的,
还完后手感强一丢丢,还是不清脆,有点肉,左右键程都可以,没有太长的空键程,声音也比较一致,比戴记严选强
鼠标两侧蓝色的是abs磨砂材质,中间青色的是亲肤质感,估计过两年老化了会发粘,但是老化了再说吧

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的,物有所值,性价比还可以的,三模方便,无论是办公还是轻度游戏都还不错
如果不追求高配,这鼠标还算是值得拥有,pdd可以小赚,但是我永远不亏

楼主:
画两个直线和曲线,总体还行,鼠标性能没毛病,满意了

网友:
鼠标看着不 错,挺漂 亮

楼主:
86克,不追求极限简配,那种60克的,都能接受
戴记严选是65克的,但是外壳确实轻薄
这个外壳厚实很多,缺点也是重了些

网友:
20元,滚轮居然是编码器的

网友A:
GPW等对称形鼠标趴握不舒服,还是G604够大够高舒服一些。3212的高速移动不行,也有直线修正,总体上算是十年前的办公引擎。滚轮中间用圆头微动可以减少滚轮轴的磨损,延长滚轮寿命,所以换一字形微动不太好,我会换ttc圆头黑点,按键反馈接近松下棕点。

网友B:
都这价格了,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罗技?

网友:
伯诗乐9.9的无线鼠标用了5年感觉值了,前几天刚刚更换了左右按键,手感可以,用的5号电池更换也简单

网友:
感觉有点大,手小用大鼠标用不惯...

网友:
外观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C:
这鼠标让我想起了戴尔的一款鼠标,虽然那款不是三模但是外形和这个真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W等对称形鼠标趴握不舒服,还是G604够大够高舒服一些。3212的高速移动不行,也有直线修正,总体上算是十 ...

趴握确实差点意思,右边手掌位置,回头贴个贴,增加摩擦力,也能舒服点
直线修正,看图上确实能感觉到,我就说我手没那么直的嘛

滚轮旁边那个微动,手里有什么就换什么了,不过确实有道理,回头我换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价格了,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罗技?

罗技,我手头有304,店里用呢
有603,前两天给我哥邮寄过去了
有215,红色的小鼠标,便携的,也在我哥那边
还有个有线的g500s
优联的键盘也好几个,优联yyds

其实一方面是想试试gpw外观的手感,正品买不起,抄的看看呗
低端的罗技看不上,中端的小贵啊,比如我看上那个M650L
高端的不说了,都是泪

关键是罗技优联也过时了,他家自己的中端产品能配套,但是都不兼容优联适配器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鼠标让我想起了戴尔的一款鼠标,虽然那款不是三模但是外形和这个真的很像 ...

戴记严选,GM3323D

你猜我为什么买这个宏碁
就简单摔一下,无线不好用了,唉

网友:
鼠标颜色还挺鲜亮的。

网友:
59买3212也不算太赚,红龙这厂能将3212卖到100块也是醉了。
如果能买到3325还不错,3325性能好了两档,真正入门级无线游戏引擎。

网友:
办公鼠标,好在是双模的。如果单2.4G,就入罗技无线,省电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