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加了一个功放和低音炮,出现了共地噪声问题,有什么便宜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3-10-11):
弄了一个座椅低音炮

加了一个5532+3116的12v功放板

cd机出了一路低音信号

但是有噪声,应该是电源地和信号地共地造成的
有什么便宜的办法解决吗?

淘宝上有十几块的音频隔离模块

可以吗?

网友A:
这个貌似不会引起共地噪声啊,一般出现在蓝牙模块跟后级功放共地

网友B:
最早我用12V3A的变压器带低音炮,效果很不错,但是拿去带多功能CD车机,音质有杂音,后面开关电源才盛行的时候我用了开关电源,杂牌,结果音质一塌糊涂,最后也没烧进去。
转念一想,笔记本电源会不会才完美?
如果你的功放板可以支持19V或者16V,可以考虑弄个电源。。
又或者,用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会引起共地噪声啊,一般出现在蓝牙模块跟后级功放共地

这个跟蓝牙模块类似吧

cd机是音源和外接的功放板 的共地是不是也会有噪声

楼主:
有人说从电池引一条地线也行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e66/11151776-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早我用12V3A的变压器带低音炮,效果很不错,但是拿去带多功能CD车机,音质有杂音,后面开关电源才盛行的 ...

音响得环牛才行

楼主:
我试着把功放的电源地线 接到了座椅的螺丝下面,低频噪声没有了
只有轻微高频噪声了

网友C:
网上有卖直流电源隔离电源模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直流电源隔离电源模块,可以试试

我的蓝牙板子用的就是这个
dc隔离模块一般功率只有1w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蛮复杂的!没有仪器检测,靠猜测可能不那么有效.

网友:
直流滤波不行,换好点的电源,建议用工频变压器

网友:
首先得确认原因,才行。共地不共地,是估计吧

网友D:
止震板啊,PDD 淘宝

网友:
多点接地试试

网友:
这玩意专业功放一般都是平衡输入。这种功放的话,你可以在输入端加个运放平衡转非平衡。

网友:
跟我的科沃兹一样,后来我买个了共地隔离模块用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止震板啊,PDD 淘宝

共地是公用地线(负极)产生的电流噪音。
不是共振。

网友:
用BA3121芯片做隔离tb有模块卖

网友(2024-01-03):
用两芯屏蔽线,屏蔽层接功放深入地,cd端不悬空。正常连接地线、信号线。

网友:
为什么成品车载功放大多是平衡输入?就是为了避免噪音,特别是共地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