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事,现在消费级的12v电源适配器有靠谱的牌子吗?

楼主(2023-10-11):
监控电源有明纬。pc电源都长城航嘉,5v的有各种手机牌子充电头,19v有各种笔记本拆机的。但是12v的就鱼龙混杂。

走京东自营的话基本上是60w40块,还不知道质量稳不稳定。
你一般选什么牌子。

网友:
台达全汉呗

楼主:
销量第一页都被揭阳汕头货占领了

网友A:
功率小的就用光猫配套的二手的,华为的质量最好。功率大的就用服务器拆机的二手的,三十来块钱就卖到几百瓦的。

网友:
楼上说的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的就用光猫配套的二手的,华为的质量最好。功率大的就用服务器拆机的二手的,三十来块钱就卖到几百瓦 ...

有合适家用带壳的吗,服务器拆机的都是通风洞。不防水,要放机箱内用。
显示器,风扇,按摩椅之类的常见家电一般5A左右才靠谱。
机顶盒光猫配的一般1A,1.5A。

网友:
航嘉有12V的电源产品

网友:
睿德  茂硕   共进   福瑞康   美凯等等感觉都不错啊

网友:
正品明纬 GST60A12,12V / 5A

网友:
考虑路由器原装的,华硕,网件路由器,2-3a,更大的有正品显示器用的,4-5A,市场通路全新的没多少靠谱,名牌设备原装的基本上不错

网友:
大多12伏电源质量都一般,pc电源也有12伏的就是体积比较大而且还要有启动按键。

网友:
航嘉那个12V/5A的用着还行

网友B:
消费级是啥级?
航嘉 大井 之类也有12V5A给别的打印机收印机配套的外置适配器电源流出来的啊。用在IT设备显示器之类推荐这种贵的。。
前段时间论坛NETGEAR的12V4A做工也很好啊。

用在LED照明,汕那边的电源也可以啦,只要不闪,纹波1Vpp都不影响照明质量的。。。

24小时满负荷,最近国内那个做隔离模块的金S阳厂家也在推广啊,那个要两三百了吧。。。

网友:
前段时间论坛NETGEAR的12V4A做工也很好啊。

请问这个是哪个帖子,多谢

网友:
如果是我真想买可靠舒服的,就不要买成品,直接裸板然后再买盒子,

网友:
金升阳不是说很好吗

网友:
小鼻象 好像不错

网友:
表示要求不高,都是用的一些杂牌货!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B:
消费级是啥级?
航嘉 大井 之类也有12V5A给别的打印机收印机配套的外置适配器电源流出来的啊。用在I ...

航嘉 大井 之类也有12V5A给别的打印机收印机配套的外置适配器电源流出来的啊。用在IT设备显示器之类推荐这种贵的。。
前段时间论坛NETGEAR的12V4A做工也很好啊。

请问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
欧陆通(看到好多交换机上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