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弹wifi天线diy

楼主(2023-10-11):
后期做过这样的, 比现在的wifi路由器的信号强多了。 目前路由器自带的天线5-10dB最多了。

2.4G定向天线,增益17 dBi

如果想做有PCB制的

效果满满!

网友:
这个在以前玩PJ WIFI的时候玩,现在不玩了。

网友A:
后面那个pcb的没看懂怎么接线

网友:
不玩桥接,中继,还是全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pcb的没看懂怎么接线

pcb中间接芯线,背板接外圈

网友:
18-24 dbi 这个数字吓到我了
一般 2.13dbi 已经算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