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电视还能修吗

楼主(2023-10-11):
问一下这能修吗,蓝光,这个换灯条,主要是中间位置有横杠,

网友:
你倒是加点描述啊...

==================

网友:
一般都能修

网友:
你倒是加点描述啊...+1

网友:
肯定能修呀!大不了换屏就是咯。

网友:
这电视没有问题呀看着

网友:
目前来说,只要是人造的,都可以修。

网友:
换屏,换板,啥坏了换啥

网友:
闲鱼出二手吧。

网友:
90%不是外力损坏都能修,重点检查逻辑板

网友:
啥坏了换啥

网友:
拆开擦擦排线接口试试

网友:
线有变化,不像屏的问题,大约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肯定能修的,就是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楼主屏幕上有个四星的大亮点,肯定修不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修是没问题的

网友:
悲剧了,是不是换背光把屏整烂了?

网友:
有线还能修?屏的问题基本没得玩了,正好是换电视的好机会,电视又不贵,当然想学修,就建议搞一下

网友:
换灯条然后伤到排线了,有专业修排线的

网友:
有线 也是能修的,就是看值不值得修了,修下来不会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