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电源管理芯片DK912有两个版本

楼主(2023-10-11):
最近修一台紫外线消毒机电源,发现芯片是DK912,以前没见过,在网上查了一下,让我迷惑,它竟有两个版本,各自的管脚功能和电路走向都不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望大家探讨。

楼主:
不知为何,我发的三张资料,出来的却只有一张,补全。

楼主:
怎么回事,难道一次只能发一个图片

网友:
难道是DIP-8封装的不一样?

网友:
这有点离谱了,都是同一家的文档,楼主看看是不是不同封装的引脚不同?

网友:
SOP8 DIP8不一样

网友:
封装不一样一个是S0P贴片的,一个是DIP插件的,两者参数一样只是封装变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特殊。一般不同封装的只要脚数一样脚位就相同,这个却不同。

网友(2023-12-13):
DK的这款芯片精度有点差,使用CR5218比这个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