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了个点焊变压器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3-10-11):
       我也知道700E的微波炉变压器用来改点焊变压器功率偏小了,手头现成就有那就拿它改吧。拆了次级和漏磁片窗口大概有30mmX16mm,次级绕线我用多股软铜线合并的32平方套8MM的黄腊管窗口挤满绕了4圈电压有3.46-3.5V。现在的问题是发现在初级空载电流就有4.6A,而且变压器有轻微的嗡嗡声,之前没拆漏磁片的时候为了测输出电压用小线径的做实验的时候变压器不响的。我想问的是初级空载电流这么大正常吗?

网友A:
应该是漏了,把线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
铁芯质量太差?

网友B:
正常,初级可以再减几十圈,并且,不要再插电试机,容易烧

网友C:
绕四圈电压是不是低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四圈电压是不是低了啊

3.5v我觉得电压可以了,再高的话电流是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漏了,把线拆下来,检查一下

你说的漏是指哪里?绕好我两过次级和铁芯的绝缘没问题的。

网友D:
漏磁引起的空载电流增大,正常,点焊时都是毫秒级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磁引起的空载电流增大,正常,点焊时都是毫秒级的,没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控制板控制的是初级电流的通断,只有点焊的那时间才通电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E:
等微波炉退休了我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微波炉退休了我也搞一个

你有了想法我怕你让它强制退休

网友:
变压器窗口利用率真是高啊。

网友F:
初级的绝缘有损坏,造成匝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级的绝缘有损坏,造成匝间短路了?

初级这个地方有一匝绝缘有破损但没和其他匝短路,已经用绝缘漆刷过了。仔细检测过其它地方都没问题的不应该有短路存在的

网友:
检查一下初级,没问题就没关系,还有这个变压器不能长时间工作。最近大家热衷于点焊机吗?我的半成品一直没完工。

网友G:
你想达到多少A?主要是功率而不是电流,50伏100A还能烧电焊!所以电压和线径平衡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25平方的铜线来减小体积增大电压,为避免火花过大,电压控制在6伏以内,还有一种就是两个窗口分别绕线,这样窗口面积大一倍,但单窗口电流只有原来的中心绕法的7成左右,但两个线包叠加也有原来的1.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想达到多少A?主要是功率而不是电流,50伏100A还能烧电焊!所以电压和线径平衡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2 ...

      团长所言极是,把原边线圈推到中间,副边线圈分上下布置可以减少漏感,增大焊接电流,直白说,就是700W的变压器,发挥出1000W的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初级的绝缘有损坏,造成匝间短路了?

初级匝间短路早就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正常,初级可以再减几十圈,并且,不要再插电试机,容易烧

具体拆多少?700/800/900w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具体拆多少?700/800/900w的,一样吗?

不一样,看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