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懂就问,IPv6为什么本机有4个?而网络检测却是临时的?

楼主(2023-10-11):
不懂就问,IPv6为什么本机有4个?而网络检测却是临时的?

请教各位大师.问题看标题.......

不懂就问,IPv6为什么本机有4个?而网络检测却是临时的?

网友A:
IPV6的分配地址末尾是你网卡的MAC,这样的IP在外网被看到,属于隐私泄露。

所以才搞了个临时IP,不包含本机软硬件任何信息。

类似于苹果的“私有WiFi地址”,

说起苹果的私有WiFi地址,迷糊了我好久。

当思我的路由器刷的padavan,再设备里面所有其他设备都能正确显示设备名称,就是苹果的显示了不了,研究了好久才发现是开了私有WiFi地址的原因。

后来padavan也做了努力,终于能显示了,但是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V6的分配地址末尾是你网卡的MAC,这样的IP在外网被看到,属于隐私泄露。

所以才搞了个临时IP,不包含本 ...

大师,除了临时的,怎么还有3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除了临时的,怎么还有3个了?

https://blog.csdn.net/kaminao/article/details/122156671

比较详细,想要搞懂,就认真的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kaminao/article/details/122156671

比较详细,想要搞懂,就认真的搞懂。 ...

好的.谢谢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