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教2258XT能开sandisk14338 128G闪存吗?

楼主(2023-10-11):
坛子里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大神吗?

sandisk14338 128G

求教什么主控能开?

网友A:
除了闪迪几个常用的编号,15139,15131等,其它一概摸不着规律,不知道啥制程。
上测试架或上板子看下id吧

网友:
同意范大,闪迪以ID为准,料号摸不着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闪迪几个常用的编号,15139,15131等,其它一概摸不着规律,不知道啥制程。
上测试架或上板子看下id吧 ...

大神,今天有时间贴了一下,CE=45 48 AB A2 7E 51,帮忙看看怎么开,128g怎么只有一个CE呢,识别到的容量只有2048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闪迪几个常用的编号,15139,15131等,其它一概摸不着规律,不知道啥制程。
上测试架或上板子看下id吧 ...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有没有得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