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河南中兴B860AV3.2-M(原机4+16G)S905L3_原版官改_线刷刷机固件包

楼主(2023-10-11):
新版河南中兴B860AV3.2-M(原机4+16G)S905L3_原版官改_线刷刷机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短接点参考提示(不一定100%正确,本人只用短接神器),有准备晶晨短接神器最佳,没有的话里面或者百度找短接点示意图。

短接点参考提示(有晶晨短接神器更佳).jpg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3.2-M》原机4+16G配置款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运营商的盒子也那么卷了?都搞到4G运存了

网友:
这种iptv的盒子刷了之后还支持原来的iptv吗

网友:
运营商盒子配置不低啊

网友(2024-01-15):
进不了设置面板,有线连接上不了网。

网友:
链接没了,lz能再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