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的简易剥数据线器

楼主(2023-10-11):
喜欢电子类diy的同志,我想应该很多人像我这样,对废弃的数据线的再利用很是痴迷吧。废弃的数据线虽然不能用了,但是其内部的细线,是业余diy一些低功率模块和搭桥的必备利器。它比漆包线简便,结实、绝缘。又能够承受一定的电流电压,所以经常被我用于,手电筒焊接搭线,模块与原件链接搭线等等。一直苦恼的是剥数据线的外皮。以前用的是剥线钳一点点撸。偶尔用刀片划,但是深浅不好把握,弄不好就把线搞报废了。所以才有了diy剥皮器的想法,所用材料除一段铝排外。就是三相电插头的黄铜插头和刀片。剥皮器可以进行5mm左右的微调。滑轮两侧的不锈钢钢丝是作为压线用的,不多说了上图引线及穿线用力拽就行了剥线完成剥好的整根线后续重新制作可调机构。由铝块改为紫铜。原因是铝块攻丝容易滑丝,不易固定上紧

网友:
感觉也能剥电线

网友:
打火机一烧了事………………

网友A:
这是什么刀片啊?有名字吗?

网友:
奇思妙想,高人无处不在!

网友:
虽然简陋点,但应该实用的

网友B:
太细的烙铁一烫了事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呀,

网友:
铝基架真厚实

网友:
成品工具 便宜又好用,

说到底 剥线这事情是非常专业的   更别说压线了,
我好几把钳子单价都50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细的烙铁一烫了事

要是长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刀片啊?有名字吗?

雕刻刀片,此种叫矩形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长线呢?

差不多20 cm烫一下,

网友C:
你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是驳线头、他说的是整根线剥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刀片,此种叫矩形刀片

见多识广

网友:
看着好像还是那么回事。

网友:
手工不错,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简单的DIY工具有时候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利器,楼主的制作用起来确实方便。

网友:
有没有个用法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是驳线头、他说的是整根线剥皮

哦吼,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