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RAFIRE 电池没电了能否激活?

楼主(2023-10-11):
很新的电池就是没电了,上充电器充不入电流或者很小,能否有办法激活它?

网友:
4800mAh外星科技核动力电池

网友:
可以试试,有小电流的直接正常充,充久一点看看。没有的拿5V接3秒拿开,到有电压了就上充电器充,没有电压就继续

网友:
这电池没一个靠谱的,全扔了吧

网友A:
这个算电池里的南极人,算不得多好,TB上几块钱包邮的都比它强,何况还是饿死(过放电)过的。。。。。。

实在要坚持用,找4.2V以下的电源往电极上搭,或者并联一个正常的电池一起充电一段时间,目的是让饿死的电池电压回升到3V以上,充电器才能识别。

话说,你这电池这么多,都是饿死的么

网友:
这种电池还有救的必要吗?

网友:
说真的,你那一整袋玩意可以扔了

网友:
杂牌电池,没必要折腾,垃圾桶里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电池里的南极人,算不得多好,TB上几块钱包邮的都比它强,何况还是饿死(过放电)过的。。。。。。

...

倒闭手电厂出来的,,。有部分可以用,可能是他们厂里作测试质检用的。

网友:
18650容量目前上限应该是3400mAh(松下绿皮,不过这个标示的热缩管套几分一个),但凡超过这个的标示,你可以打个五折。。。
锂电池其实很娇贵的,没有保护板的锂电芯,电压低于2.5V,基本有不可逆的损伤……

网友:
外皮剥开,看看有没有保护板,然后直接对电芯充电试试看

网友:
劣质电池,扔垃圾桶

网友:
楼主怎么想的,,,,,

网友:
瞎JB乱标的电池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