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式装修灶台如何最低成本改平?

楼主(2023-10-11):
借图,类似这种。过去是液化气,都这样凹的。

现在改管道了。直接放天然气灶也不是不可以,问题一是新灶具普遍较矮,二是不嵌入的话,油污/残渣不容易打扫。

如果割开旧台面,比较麻烦,锅的高度更矮了:

唯一出路是弄个框架垫进去,和周围台面齐平。
然后把灶具嵌入。

有没有这种可以定制的产品?

或者自己diy?我只能对付细木工板(就是表面贴皮的生态板)。灶具能够在木板使用吗,会不会存在高温问题?

网友:
瓷砖店找样版砖十几块,找瓷砖加工厂切,或自己用动手切,云石胶粘好。

网友A:
买日本进口灶,直接可以塞进去,功能还超多

网友:
全拆买一体的?

网友:
做个框架,定做不锈钢台面

网友:
瓷砖自己贴吧

网友:
立面割开,下来后精修成缺囗大小平面剩下的就是去铝铁焊焊两专用三角架在下方承重,这么干主要是颜色与两侧一致,如不介意直接去订一块也可以

网友:
别想着节约成本了,该干就给他全部干一遍,干完了看着也舒服多了。反正我是受不了这种黑不溜秋的厨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日本进口灶,直接可以塞进去,功能还超多

尺寸不一定对啊

网友(2025-01-15):
两块瓷砖+几条木方的事,就看有没有动手能力了,或是愿不愿意动手了,否则就让人来动

网友:
新的灶具也买台上式或者用老灶具改喷口继续用,不装修的话,还是买对喷嘴继续用老灶具吧

网友:
自己动手,支持鼓励

网友:
买个日本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