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4V锂电池充电板两个不同方案,两节 2S的,5V输入 .是什么芯片?平衡充

楼主(2023-10-11):
好处是5V输入,可以用普通的充电头。升压到8.4V。控制恒流,恒压。。以及低电压下小电路充

百的 这个板子,8脚芯片上写
两行如下
4256SS22
42055C
类似很多芯片都是类似的功能...

黑的 另外一个写IP2326
感觉板子功能更多,,可以平衡充 ,可以改成三节的

网友:
看这接口只能用于小容量电池。

网友:
两串带均衡最少要三根线吧

楼主:
白色的应该是个国产芯片,很多地方在卖这个板子

网友:
应该还可以

网友:
黑板带有平衡充功能

网友:
白色的板子才两根线,这个也能平衡充?

网友:
白色的不行吧

楼主:
CN3304 2.7V到6.5V的PFM升压型四节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楼主: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是2,34节锂电池恒流恒压升压充电芯片
汐源特ChipSourceTek2022-11-22 12:49广东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General Description: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是一款完整的恒流恒压升压充电器,适用于双/三/四芯锂离子电池。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占地面积小,外部组件数量少,特别适合便携式应用。充电电压由R1/R2固定,充电电流可通过单个电阻器外部编程。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实现BAT过压保护和热关机。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提供节省空间的ESOP-8软件包。

The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is a Complete Constant-Current Constant-Voltage Boost Charger for two/Three/Four cell Li-Ion batteries. It’s small footprint and low external component count make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s. The charge voltage is fixed by R1/R2 and the charge current can be programmed externally with a single resistor. The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implements BAT over-voltage protection and thermal shutdown. The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is available in a space saving ESOP-8 Package.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Features:

可编程充电电流敢达2000mA

带VSET引脚的可编程充电电压支持2电池或3电池或4电池;

涓流/恒流/恒压充电模式,具有热调节功能,最大化充电率,无过热风险;

4V至5.5V工作输入范围;

自动充电;

集成60mΩ功率MOSFET

1.0MHz固定开关频率

过温度保护

一个LED显示充电状态

充电---绿色LED亮起

完全充电---绿色LED熄灭

ESOP8封装

Programmable Charge Current Up to 2000mA
Programmable Charge Voltage with VSET pin Supports 2-cell or 3-cell or 4-cell;
Trickle Current / Constant Current / Constant Voltage Charging mode with Thermal Regulation to Maximize Charge Rate Without Risk of Overheating;
4V to 5.5V Operating Input Range;
Automatic Recharge;
Integrated 60mΩ Power MOSFET
1.0MHz Fixed Switching Frequency
Thermal Shutdown Protection
One LED Show the Charge States
Charging---Green LED ON
Fully Charged---Green LED OFF
ESOP8 Package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Package Information:

矽源特ChipSourceTek-XS5822 Ordering Information:

楼主:
在我们小家电设计当中USB口的5V输入升压到8.4V输出,使用一颗SOP8的升压充电芯片FS4059A,USB输入,5V升压8.4V,充电1A,内含专门的双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逻辑和LED指示灯,我们可选用FS4059A内置MOS管外围元器件简单,下面简单介绍几款常用的升压充电芯片

1.当我们电子产品需要5升压8.4V时用小封装SOT23-6,如果在不需要充电部分的情况下可以选用FSB628和FS2114芯片5V升压8.4V时电流做500毫安是没问题的

2.FS4059C是一款大电流升压充电芯片,适用于各种大功率电子产品,当5V升压充电8.4V时充电电流可做4A

FS4059A充电方式如:5V输入,兼容0.5A,1A,1A-5A等适配器,移动电源等等USB产品,可针对不同种类的适配器,芯片内置自适应电流调节环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从而防止充电电流过大而拉挂适配器现象。 如下图上图PCB小板,含5V输入,双节锂电池充电电路 和 双节锂电池保护板电路。FS4059A电路应用图

工具/原料

升压输入端电容的选择。

选取两颗0805封装的22uF陶瓷贴片电容,1uF电容,CD54贴片电感。

作者:应广软件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7902237/ 出处:bilibili

网友A:
不计较平衡充的话,
5100就可以,而且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计较平衡充的话,
5100就可以,而且白菜价

那个要12V电源,这两个5V的就可以充8.4V,不容易烧

网友B:
IP2326的充电小板要配保护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2326的充电小板要配保护板用的。

7.4V锂电池肯定有保护板啊。

所谓平衡充,我也好奇,卖家都没有什么说明书的

楼主:
ZCC5080E 1安双节锂电池升压充电IC ,低成本替换FS5080/CS5080

5080E是一款5V输入,支持双节锂电池串联应用,锂离子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IC。

5080E 集成功率MOS,釆用异步开关架构.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圈器件,可有效减少整体 方案尺寸,降低BOM成本。5080E的升压开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600KHz最大2A输 入充电,转换效率为90%。5080E输入电压为5V,内置自适应环路,可智能调节充电电 流,防止拉挂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5080E提供了纤小的ESOP8L封装类型供客 户选择,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笔至85°C。描述应用• low, 2A输入异步开关升压充电

• 升压充电效率90%

• 充电电流外部可调

• 自动调节输入电流,匹配所有适配器

• 支持LED充电状态指示

• 内置功率MOS

• 600KHZ开关频率,可支持2.2uH电感

• 输出过压,短路保护

• 输入欠压,过压保护•蓝牙音箱

• 电子烟

• 对讲机

封装

• ESOP8L. IC过温保护

• ESD 4KV

网友:
引用 楼主:
7.4V锂电池肯定有保护板啊。

所谓平衡充,我也好奇,卖家都没有什么说明书的 ...

最好实测下,用4伏和4.2伏2节放在电池架串联,接好黑颜色充电板正负极和平衡线,电压表头监测4.2v情况,万一到4.3v赶紧断电,另一节等1小时,都到4.2v有被动均衡。楼主的黑颜色充电板我也看过,能USB转3串,可惜没2个平衡线,不适合修理均衡失灵品胜LCD电库7500充电宝,多数均衡保护板偏厚装不进。

网友:
平衡充的充电器有多少串就有多少个电感,这种两串只有一个电感就不是平衡充,有电压采样线也不能叫平衡充,均衡是均衡平衡充是平衡充两者不是一个东西,平衡充给2S 3S 4S 5S...充电的时候是每串电芯单独一路充电,哪怕3S电池中间那个电芯开路了,另外两个电芯都正常充电不受影响的,这才叫平衡充

楼主:
白的板子是什么芯片的?这么调充电电流,减小些的

楼主:
好像是这个电路!!!!!!!!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0697266/article/details/125436087

==============================================

HU5080E 是一款 5V 输入,支持双节锂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 IC。HU5080E 集成功率 MOS,采用异步开关架构,使其在应用时仅需要极少的外围器件, 可有效减少整体方案尺寸, 降低 BOM 成本。

描述

10W,2A 输入异步开关升压充电

升压充电效率 90%

充电电流外部可调

自动调节输入电流,匹配所有适配器

支持 LED 充电状态指示

内置功率 MOS

600KHz 开关频率,可支持 2.2uH 电感

输出过压,短路保护

输入软压,国压保护

IC 国温保护

ESD 4KV

功能简介
HU5080E 是一款 3.3V-5.5V 输入, 1A 输出 , 双节锂电池 / 锂离子电池充电的异步升压充电控制器。该升压开
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 600KHz , 并具有完善的充电保护功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 , 芯片可以通过方便
地调节外部电阻的阻值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针对不同种类的适配器,芯片内置自适应电流调节环路 , 智
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从而防止充电电流过大而拉挂适配器的现象。该芯片将功率管内置从而实现较少的
外围器件并节约系统成本。
充电过程
HU5080E 采用完整的 CC/CV 充电模式。当双节锂电池电压小于 2V , 系统以 1/20 Icc 对电池充电。当双节锂
电池电压大于 2V 而小于 5.6V 系统以 1/10 Icc 对电池充电。当双节锂电池电压大于 5.6V , 系统进入恒流充电
模式。当电池电压接近 8.4V 时,系统进入恒压模式。进入恒压模式后 , 如果充电电流小于 100mA , 系统会停
止充电。当电池充满后 , 如果电池电压又跌落至 8.2V 以下 , 系统会重新开启给电池充电。
保护功能
HU5080E 具有完善的电池充电保护功能。当芯片出现输入端过压 输出端过压和过温状态,升压充电功能
会立即关闭。当电池电压低于 V SHORT , 输出欠压保护功能开启,主功率管首先关闭, Block 管会进入线性模
式 , 并以 1/20 lcc 的充电电流给电池充电 ; 当电池电压高于 V SHORT ,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关闭。
自适应输入电流限制功能
HU5080E 内置特殊的环路可以自动凋节充电电流的大小,从而保护输入直流电源进入过驱动状志。因为大
的充电电流会导致输入电源电圧的下降 ,随着电源电压的下降 ,
VSEN 端电圧会随之下降 . 当 VSEN 端的电
圧降低到内部基准值 1.2V 以下时 , 内置的自适应环路就会自动调节系統占空比从而減小充电电流的大小以
減小输入电源的驱动圧力。
使能功能
VSEN 端除了具有自适应输入电流限制功能外 , 还具有芯片使能功能。
当 VSEN 端电压低于 0.4V 时 , 芯片关断。
充电 LED 指示
充电过程中常亮,充完后灭掉
当出现输入过压 , 输出端欠压和过压 , 输出短路或芯片过温以及未接电池等情况时,以 1.3Hz 的频率闪烁。
应用信息
自适应环路输入电压的计算
通过检测 VSEN 端电压来监测输入电压 , 当 VSEN 端电压降低到 1.2V 内部基准以下时 , 自适应
环路开始工作,通过降低系统工作的占空比来减小充电电流的大小。输入电压检测网络如下图所示 :
锂电池充电系列
HU5080E
HU5080E HU5080E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深圳市航誉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0697266/article/details/125436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