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种贴纸是不是可以记录设备达到过的最大温度?

楼主(2023-10-12):
这种贴纸是不是可以记录设备达到过的最大温度?

网友:
是的,显示到哪个位置,就是对应的温度,

网友:
能显示当前温度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纺织行业用热敏试纸

网友A:
如果是液晶感温贴纸的话,并不能
只能显示当前温度
二十年前老爹的鱼缸上就用过这种贴纸

网友:
应该显示当前的温度

网友:
保持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液晶感温贴纸的话,并不能
只能显示当前温度
二十年前老爹的鱼缸上就用过这种贴纸 ...

以前在鱼缸上见过,最大不能超过50摄氏度。楼主100摄氏度以上测温贴纸少见。

网友:
是变色的温度贴纸就可以

网友:
还有这种一次性温度计贴纸?

网友:
这个确实是记录最大温度的。每个温度段都是一次性的。没变过色的可以继续用。

网友:
长知识了还有这种温度计贴纸。

网友:
感觉是温控热敏纸。

网友:
长知识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贴纸

网友:
应该是能显示当前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