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这绒毛胶带都渗胶水,手一摸粘乎乎。

楼主(2023-10-12):
车辆线路加装是离不开要包上绒毛胶带,我改导航,记录仪,后视折叠等所过的线都习惯缠绕绒毛胶带,深水宝上买的,包上装车应该有2年了,这次拆下来改别的东西发现胶带经过高温胶带上的胶带没粘性了,胶水全部渗出外面来了,手一摸都是油亮亮粘乎乎的,把胶带拿掉原本的线外皮上全是粘液,用湿巾纸也擦不干净。。。
车上的原厂胶带摸上去是干干的,大家推荐个胶带呢。。。

网友A:
买带胶的物品,以3M为准,3M没有的就换方案。

网友:
买高温胶带。。。。

网友B:
原厂不也是这样吗  线上黏糊糊的 最多也就是不脱落而已

网友C:
除胶可以试一下用工业酒精,特别是有些亲肤设计的产品,时间长了拿在手上黏糊糊的,只能用工业酒精去除!

网友D:
估计车里长期高温导致的

网友:
3M做不了的,其他牌子也做不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卷,说是车厂用的,的确耐高温胶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胶可以试一下用工业酒精,特别是有些亲肤设计的产品,时间长了拿在手上黏糊糊的,只能用工业酒精去除!
...

不用特意强调工业酒精,95%以上的酒精都行
75%消毒酒精不一定行
实际上wd40更好用

网友:
楼主还是讲究人,像我们包什么啊,实在不行试试套个管子?

网友E:
贪便宜吃的亏? 要防止噪音,不一定用绒布胶带 发泡海绵也可以

网友:
车用线束的胶带好像我们被卡脖子了,原车轻易死国外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贪便宜吃的亏? 要防止噪音,不一定用绒布胶带 发泡海绵也可以

3块多钱一卷,没见过线束用发泡海棉的吧,这玩意不好包,包好也太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不也是这样吗  线上黏糊糊的 最多也就是不脱落而已

不对吧,我试了车上原厂的手摸着稍有点变硬,但胶很有粘性,手撕要稍用力,也没有流粘液的情况。(车龄4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带胶的物品,以3M为准,3M没有的就换方案。

这种绒毛胶带好像没有写明是3M的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见过车上红束包发泡海棉的?

我自己包过,包海绵防噪音车上也是有应用的,,不过这不是你胶布渗胶讨论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胶可以试一下用工业酒精,特别是有些亲肤设计的产品,时间长了拿在手上黏糊糊的,只能用工业酒精去除!
...

我想着不擦了,重买个好点绒毛胶带再包一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车里长期高温导致的

高温是肯定的,这些线束是导航后面,车门里,后备箱盖里,夏天晒的温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包过,包海绵防噪音车上也是有应用的,,不过这不是你胶布渗胶讨论的范围  ...

车上用这种发泡类的材料要慎重。
聚氨酯成分的海绵易燃,柔性橡塑材料的海绵也只有阻燃1B级,最好不要往车上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绒毛胶带好像没有写明是3M的胶的。

怎么可能没有,只是你当初不知道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