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换铁锂的疑问,前面问了一次,还是没明白

楼主(2023-10-12):
不好意思占用论坛资源

前面问了一次,还是没明白;
48v20AH的铅酸换成了48V20AH的二手铁锂,第一次充电,充电器截止充电,电池显示100%,各电芯电压为3.35v左右,总电压53.66v;
跑了3天,各电芯电压在3.26v左右,总电压52.22v,电池显示53%;
(1)这个53%是电池电量吗?
(2)现在电池还显示53%,但电瓶车(简版)是电量显示还是满格,是换了铁锂后电量显示不准了吗?
(3)电池最低限什么时候充电?我也知道铁锂是随用随充,但想知道充电下限是多少,电芯电压最低多少v,电池显示百分之多少时必须充电?
谢谢。

网友A:
需要买一个库仑计,原来的表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一个库仑计,原来的表不能用了

通过蓝牙小程序,能看到里面电芯电压,这样行吗?

网友:
单个铅酸电池放电最低到10V左右4串就是40V,16串铁锂最低放电在50V左右。所以电车自带的电量表不准确了。

网友:
电动车上的叫:电压显示
并不是电量
简易款的是:电压 LED 显示,只有电压百分比,并不是电量百分比.
电压 不等于 电量,只能说是电量的参考.

家里电压220v,假设电网没波动,电压永远220v只能证明电池电压比较健康,不等证明用了多少点,还可以用多少电
电量还是要根据你用掉多少电,电池还可以提供多少电,才叫电量.

电动车的电压显示,只能作为大概参考,心里有数,不是真实电量.

电压下限有保护板,电压上限有充电器+保护板.
关于电压:
正常使用电压 3v-3.6v
标称电压:3.2v
最低电压:2.0-2.5v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充电电压不要超过3.6v,最低电压不要低于2v

电池充电寿命,如果不考虑记忆效应,并不是以次数计算的,而是以容量计算的.循环次数,指的是从0%电量充电到100%,为一个循环.
由于电池所谓的记忆效应,最好电压不要低于3v,而且用完马上充电.

网友:
看一下铁锂的放电曲线,充满3.65V,不用也会掉,正常在3.2V放电,电压基本不掉,当电压降到3.0V,基本就没电了。
看电压比较准 16串的话 降到 16*3=48V,最多还能骑个3-5Km 不注意的话,要推车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明白了。
第一次准备用到3v再充电,看看最远能跑多远。
后面打算每天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明白了。
第一次准备用到3v再充电,看看最远能跑多远。
后面打算每天充。 ...

电池充电,放电是一个化学转化过程
物质A,放电完,变物质B
放电就是  物质A--->(放电转化)--->物质B 的时候放出的能量
充电相反  物质B---->(充电转化)--->物质A  充电就是用电能将物质B还原成物质A

寿命损耗过程为: 物质A --->放电转化--->物质B
多次循环后,物质B 通过充电无法再转化成 物质A

用完马上充电是因为,物质B在长时间过程中,会抱团,抱团到一定颗粒大小,电流就无法转化成物质A了
即便时间不长,物质B也有部分会抱团,这部分就无法再转化成物质A了
这个抱团的数量,跟物质B长时间存放时间有一定关系.

所以,用完马上充电,让电池里面的化学物质大部分保持在物质A的状态下,这样寿命最长.

如果满电反复涓流充电,也会导致寿命减少.在满电情况下涓流充电,电池内部也是有温度的,
一直满电反复浮充,电池内部电解液会消耗,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所以,要寿命长.要用完就立即充电,夏天不要在过热的地方充电,特别是夏天,不要整晚上充电.
如果夏天中午特别热,刚用完,那还是稍微等会再充.

里面的取舍,自己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放电是一个化学转化过程
物质A,放电完,变物质B
放电就是  物质A--->(放电转化)--->物质B 的时候 ...

简单易懂

网友:
1,53%是电量
2,电动车的电量显示是以前铅酸电池的数据,对锂电池不准。等电量边3格了,估计电池已经没什么电了。
3,锂电最好不要放光再充电,随用随冲。骑完后最好等一个小时,等电池冷却后再充电。难得放光一次没问题,因为有保护电路。
我是买了个定时插座,每天10点到早上8点通电。每天下班后,就把充电器插上了,这时候不通电。到晚上10点才开始冲,用谷电省钱。哈。

网友:
实际上充电电池是无法通过电压来准确判断电池剩余电量的,你看一看电池的放电曲线就清楚了。

网友:
用库伦计计量才准。

网友:
别提了,我车原铅酸6020加了坐桶里一组6032磷酸铁锂,今天骑着表显电压58 然后56,然后两分钟没有,直接黑屏了,还好有备用。三元的就不会这样,显示56我就知道要充电了。。磷酸铁锂显示还有58V就要黑屏了。

网友:
电车表显示只是一个大概,而且是相对铅酸的换锂电更不匹配了

网友C:
既然换成了铁锂,那就有保护板的,保护板有没有蓝牙?有的话那就连上蓝牙看电池参数。比如我刚改的,看图片,这个百分比就是电量而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换成了铁锂,那就有保护板的,保护板有没有蓝牙?有的话那就连上蓝牙看电池参数。比如我刚改的,看图片 ...

程序界面很像,二手电池,不如你这块电池。

网友(2024-01-17):
引用 楼主:
通过蓝牙小程序,能看到里面电芯电压,这样行吗?

那就通过蓝牙小程序查看电池电压吧,铁锂放电的终止电压是2.5V,基本上单节电芯电压低于2.8V就要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