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可靠工作了十年的供排水机械ab开关

楼主(2023-10-12):
花了20大洋买来给水箱实现自动上下水,负载为一个750w的水泵。眨眼可靠运行十年了,中途拉线老化断裂过,盖子风吹日晒雨淋十年都粉碎了,但是开关依然靠谱。马上入冬了开始提前清洗水箱检修设备了顺便把开关换掉。

ab开关分两个接线柱供水专用与四个接线柱的供排水多用。图中这个属于两个接线柱属于供水专用。区别开拆机图就了解就,就是两组常开常闭合触点。适合所有水箱自动供水,地下室自动排水,电梯井自动排水,自来水自动转存水箱等众多非可燃腐蚀的场合。

上图:

网友A:
质量这么好,去看下厂家倒闭没有...

网友B:
你这个触点很完整,用继电器控制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这么好,去看下厂家倒闭没有...

质量还有升级空间,主结构用黄铜,盖子用304不锈钢,开关静触点增加银触点,拉线改为不锈钢链子,水瓶浮子也要换成不锈钢瓶子,这样估计能送走一代人

网友C:
这玩意儿能用这么久

网友:
这质量刚刚的

网友D:
塑料老化了

网友:
这是纯物理开关吧,是靠那个弹片来实现上下限位的吗

网友:
质量好。能持续这么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触点很完整,用继电器控制水泵?

直接控制220v750w水泵,这个开关额定15a电流余量很充足直接控制2kw以下水泵轻轻松松

网友:
风吹雨打,自然的力量还是强大啊,我是说塑料都老化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老化了

外壳与主结构塑料老化所以才提前更换的,那个主开关塑料件没发现老化,主要是螺丝锈了所以破坏拆解了。开关直接暴晒风水雨淋大风冰冻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能用这么久

还能接着用,主要是防水盖子老化粉碎后果奔很久了,考虑到主支架老化比较严重所以直接更换了

网友:
电子的用过,机械式的没见过。

网友:
看着工程量挺大

网友:
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
感谢思路,我这买个配合压力开关跟电磁阀,做个自动上水

网友:
这个跟行程开关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其实有些东西还是机械的好,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