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大神们有三星CM871a量产工具吗?

楼主(2023-10-12):
大神们有三星CM871a量产工具吗?另外ROM点也找不到,知道的麻烦请指点,
打开外壳里面印有750EVO字样.

网友:
除了拆颗粒搬板开卡,三星的硬盘是不可能量产的

网友A:
三星的一率开不了,搬板吧

网友:
三星: 啊对对对…能能能…来来来…你开车过来,我办公室地扫一下,公司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一率开不了,搬板吧

这位大神都没法,真没法了。

网友:
三星开卡还是不可能的吧,搬板就行

网友:
三星主控只有三星自己能开没流出的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