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工具细菌太多,摸了就会引起手蜕皮!

楼主(2023-10-12):
主要还是真菌引起的,大家还是要做好消毒处理。二手工具被人用多了,细菌真菌超级很多,再经手很容易引起真菌感染引起蜕皮,大家一定做好消毒,有蜕皮现象再擦点药膏

网友:
84显伸手的时候到了。

网友:
手藓 体藓 足藓 股藓,想想都怕

网友:
哈哈,手痒的不要!

网友A:
是的,我每次从咸鱼买完工具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喷喷雾消毒水,擦拭干净,再抚摸使用,鬼知道经历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每次从咸鱼买完工具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喷喷雾消毒水,擦拭干净,再抚摸使用,鬼知道经历了什么 ...

得洗手,楼主这个情况,皮肤 防御有点弱

网友B:
手中招了,那别的地方会不会也跟着中招呢?

网友:
这个像是用了腐蚀性液体没戴手套导致的。

网友C:
这手退皮与工具有关吗

网友D:
用几天雅芳润手霜就好了。另外多说一句,现在还玩打黑真没必要了,一是国产的性能价格都不错了(比如大有),二是JS把二手垃圾炒的太高没有性价比了。

网友:
联苯苄唑喷雾剂,适应症为主治各种皮肤真菌病,如体癣、股癣、手足癣、花斑癣等。

网友E:
工具外壳都是塑料、金属、橡胶,理论上不适宜真菌

网友:
不光光是这些工具上,各种致病菌类时刻围绕着人类。各人体质影响很大,有的人易感。

网友:
楼主这手不像是真菌,倒像是自然脱皮,或者是用了什么药物导致的脱皮。痒不痒?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中招了,那别的地方会不会也跟着中招呢?

勤洗手一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退皮与工具有关吗

哈哈哈哈,主要提醒大家,引起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几天雅芳润手霜就好了。另外多说一句,现在还玩打黑真没必要了,一是国产的性能价格都不错了(比如大有) ...

有存在捡漏心理,还有就是想着打黑弄点配件下次自己修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外壳都是塑料、金属、橡胶,理论上不适宜真菌

理论上光滑表面确实不会,但二手的混合着泥土、机油、污水…………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