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惠威D1010MK2中遇到的疑惑

楼主(2023-10-12):
有一台十几年的惠威D1010MK2,主音量电位器有问题,换了个新的上去之后依然声音很小,但是比没有换电位器之前大一点点,两个喇叭都有声音,高低音也正常,就是音量无法调大,是TEA2025功放出了问题吗?

网友A:
有漏液话最好清洗板子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
洗干净
就好了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漏液话最好清洗板子

用洗板水 洗刷过了,重新换了个几个电容,和电位器,但是现在依然音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漏液话最好清洗板子

用洗板水洗过了,还换了新电容,电位器,但是依然音量小

网友:
最好清洗板子,祝你成功!

网友:
板子洗一下,先直接在TEA2025的⑦⑩两信号输入端的电容处接一下信号试试声音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查芯片及输出相关元件,电解电容是易损件;声音正常了就查前级电路,一般也是电解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确定是后级功放还是前级的问题

网友:
判断功放芯片是否正常,用改锥碰输入脚,听声音自然明白~~

还是板子有问题,挨着查,功放芯片坏可能性很小,

网友:
换了四只红宝石?

网友:
电容漏液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没人能从楼主的三言两语里准确判断出故障器件吧.

网友:
用螺丝刀在2025的输入和输出端点击,听喇叭的声音大小即可知道2025有没能生病,
2025都是垃圾放大器,不值得修,你那儿不是2023板吗?它比2025好些。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故障是在前级还是在后级?直接跳过电位器,从前级运放取信号到功放块试试最大音量。

网友:
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电容漏液板应该没事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TEA2025只负责高音,2030负责中低音,音量都小应该查前级板,就是有两个8脚运放的那块板。先查供电电压,再顺着信号输入检查。

按经验应该是高低音电位器坏了,电位器全换试试

网友:
先把漏液的更换并把主板清洗干净烘干后,再坚持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