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白嫖灵动微电子32位入门级MCU开发板,要不要来一个?

楼主(2023-10-12):
群里看到的,跟饿狼见了羔羊一样立马下单了,我怀疑我有病了……
天猫搜索iceasy旗舰店的FTHR-G0001开发板,就下面这款,直接图片搜索也行。

晒图测评全额返礼,刚联系客服确认了一下全额返现。相当于白嫖。

板子这个样子,相当简陋……,介意的就不要参与了。

这是功能性能说明。

楼主:
@飞向狙沙,快上车,

网友:
手头有好多hk32f030m的。就不了。

网友:
用不上,还是让有需要的人上吧。

网友A:
下载程序是否方便,只是问问。。。。手中的单片机暂时够玩。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玩的动

网友:
还是让有需要的人上吧。

网友:
改天也整一个玩玩

网友B:
感谢分享!上车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是否方便,只是问问。。。。手中的单片机暂时够玩。

这个开发板带能掰成两段,左边那个带了TypeC口的就是个调试器,右边是他家的单片机。USB线连接电脑,安装灵动微的Keil包,编译好程序在Keil里面直接下载。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也是我刚找到的程序烧写方法。
https://www.xcc.com/planet/post/10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上车一块!

板子真鸡儿小啊。有用的资料在这儿:
https://www.xcc.com/planet/topic/1061

网友:
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介绍给有能力的朋友了

网友C:
还不如PY32F002A, 用摇现金(一般3元多红包), 这个带32K FLASH,4K RAM /DMA/PLL, 才0.55, 红包后才0.3X /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PY32F002A, 用摇现金(一般3元多红包), 这个带32K FLASH,4K RAM /DMA/PLL, 才0.55, 红包后才0.3X /个. ...

普冉单片机,我看价格不贵,运费真几把贵

网友:
现在生产单片机的厂家太多了,烧写方法还都不一样。

网友D:
单片机太难了,编译报错通不过,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折腾好几天了。。。

网友:
我就不参与了,感觉32单片机玩着费劲,手里的STM32F1和STM32F4实验板都吃灰很久了,前几天玩墨水屏抓瞎时用了一下32单片机,代码编译、烧录、演示也顺利,但总是觉得费劲,把代码移植到51单片机后就又扔一边去了,我的水平就玩玩STC51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太难了,编译报错通不过,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折腾好几天了。。。
...

不知道你用的啥编译软件,不为解决问题只为了参与:
我用百度翻译了你的图片,得到的结果如下:
make-j4-e build-RPI_PICO/生成文件cmake-S-B build-RPI_PICO-DPICO_build_DOCS=0DMICROPY_BOARD=RPI_PICODMICROPY_BOARD_DIR=/home//micropython/ports/rp2/boards/RPI_PICOPICO_SDK_PATH/home/-/micropython/1ib/PICO-sdkPICO平台是rp2040
--C编译器标识为GNU 10.3.1
-CXX编译器标识为GNU 10.3.1
--检测C编译器ABI信息
检测C编译器ABI信息失败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C编译器:/cygdrive/C/ProgramFilesx86/G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102021.10/bin/Arm-none-eabi-gcc.exe-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C编译器:/cygdrive/C/Program Filesx86/G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10 2021.10/bin/Arm-none-eabi-gcc.exe已损坏/usr/share/CMake3.25.3/Modules/CMakeTestCCompiler.CMake:70处的Cmake
错误(消息):
c compler/cygdrive/c/Program Filesx86/NGNU ArmEmbedded Toolchain/10 2021.10/bin/Arm none eabi gcc.exe”无法编译简单的测试程序。
它失败,输出如下:

上述译文受图片-文字在线转换软件的影响或有错漏。
我又百度一下搜索了问题:检测C编译器ABI信息失败?
感觉有用的信息为:原来是我的罪魁祸首是 Windows Defender!关闭它,CXX 编译器 ABI 信息 - 失败的问题就消失了。”
其他结果我没有细看。另外你的信息里还有一条是xx.exe已损坏,是否需要重新安装编译软件我就不知道了,还是看大神们咋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