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养鸡房子的设计 鸡笼设计 防盗设计

楼主(2023-10-12):
近日老家得一土地,面积几十,临河,准备养几只鸡种点树,一两周照看一次。通电略困难,有二三十米距离。

先说鸡屋,计划砌个10来平方的砖房。采光通风应该怎么搞比较好?  有通风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做隔热?  是否需要阳光直射地面。

因离周围人家也有十米左右距离,无人值守,防盗也是个问题。 需要一个比较可靠的暗锁设计,各位有何成熟的暗开关设计或者门设计?

因不通电不通网,安装摄像头也有点难考虑。

做窗户的话,贼人会知道里面没人。装个声控开关,触发启动灯光和咳嗽声音?

留个洞给鸡进出,刚开始出笼放风傍晚鸡是否会自动回笼?

再说鸡笼设计,在鸡笼一端设计一个暗格,母鸡会进去里面产蛋吗?  我看有网友笼养的蛋鸡,会排队进里面产蛋,然后鸡蛋就沿着斜坡会滚到外面去,非常方便。

鸡屎的清理有方便的设计吗?

网友A:
太阳能4G监控,自动追踪,可远程看!门内置电插锁遥控开启,门外不设锁空!

网友B:
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最可靠的是经常盯一下,难道每天不需要喂食喂水么?

设计地话没必要搞这么大工程,当然你喜欢也无所谓,后面提到的什么回笼和下蛋的问题去问一下农村的农民就都知道了,感觉撸主像城里人从来没到过乡下的...

网友:
我们这里都不让胡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最可靠的是经常盯一下,难道每天不需要喂食喂水么?

设计地话没必要搞这么大工程, ...

的确是城里人。。。想吃土鸡蛋。放好粮食,一两周喂一次没问题的。

回笼我是担心前面几次需要驱赶引导。主要想搞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方便捡蛋预防啄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4G监控,自动追踪,可远程看!门内置电插锁遥控开启,门外不设锁空! ...

万一锁失效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城里人。。。想吃土鸡蛋。放好粮食,一两周喂一次没问题的。

回笼我是担心前面几次需要驱赶引导。 ...

一两周才去看一下的话,很快就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城里人。。。想吃土鸡蛋。放好粮食,一两周喂一次没问题的。

回笼我是担心前面几次需要驱赶引导。 ...

直接买现成的吧,甩手掌柜向来不好当,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C:
某音看到人家鸡舍是一个围挡的房子里面放些锯木粉然后丢些活菌在内,能养几十上百只鸡,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音看到人家鸡舍是一个围挡的房子里面放些锯木粉然后丢些活菌在内,能养几十上百只鸡,可以去看看 ...

对  发酵床 隔些天就搅拌一下  无异味

网友D:
一周两次不现实,首先说你想养多少只鸡。规模决定了设计。
重要的是防盗,鸡屎可以用漏粪板。

网友E:
其实很好办 ,先把围墙弄好,然后根据要养多少鸡,然后盖一个遮阳避雨的棚子,里面放上干稻草或是干的松毛,剩余的地面最好是泥地,上空拉上网防止鹰,泥地上放上自动喂食和水的容器,就可以养鸡了,鸡是群居动物,鸡群里面要有一只公鸡,鸡会自己在铺垫的稻草上做窝生蛋,天黑的时候也会自己到垫草的棚子下歇息,最少两天要去一次鸡舍,已及时补充鸡食和水,观察鸡的健康状态,然后捡拾鸡蛋,经常打扫鸡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好办 ,先把围墙弄好,然后根据要养多少鸡,然后盖一个遮阳避雨的棚子,里面放上干稻草或是干的松毛 ...

嗯,我突然想到要防老鼠,围墙假如用水泥磨平了,夹角老鼠还是能爬上来吧。 自动投喂的粮食有多少够老鼠呢? 鹰倒是不怕 现在很罕见了。 准备在房子开一个洞口供鸡直行进出,搞个弹簧挡板看看能不能挡住老鼠又能让鸡懂得拱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周两次不现实,首先说你想养多少只鸡。规模决定了设计。
重要的是防盗,鸡屎可以用漏粪板。 ...

不会超过10只吧。 养多了吸引小偷撬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超过10只吧。 养多了吸引小偷撬门。

这几只随便整个漏粪板,底下做抽屉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