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DQS错误,求芯邦量产工具

楼主(2023-10-12):
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A:
dqs错误你看看是不是板子或者颗粒断线了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s错误你看看是不是板子或者颗粒断线了

换了个工具已经在跑了,就是时间好长,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