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 新日电动车手柄断裂 好像要更换整个配件

楼主(2023-10-12):
转速原理 通过手柄磁铁影响 霍尔元件,调速?

晕死 没有单独配件卖,要换整个配件?

更新..

1。这个新日电动车,手柄是7根线是专用的,
价格接近一百块,坑货,问过其它 价格便宜一些 同类型  五根线  卖家说不能用 ,需要解码?
表头可显示里程数,电量,速度。

2。这种手柄断裂,我估计和平时车龙头倒地有关。
3。硬着头皮买了大车手柄,手柄长度一点。

把这个三根线 接入原车霍尔线。

更新 通过增加单独转柄  外接霍尔线,已弄好,谢各位老师指导,就是手柄长一些,左右不协调。

网友:
这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坏了只能整个换

网友:
胶水粘上就可以了.没必要买新的
就是塑料件断掉.
其实就 弹簧+磁铁
磁铁的位置不能变,手柄是靠磁铁的位置来判断油门的.

再不行,就买个普通手柄,先试试直接用新手柄的霍尔是否可以
如果不行,就把老手柄的霍尔挪到新手柄上.

看你动手能力了,看好你哟.

网友A:
码表连在一起的?总成不便宜

网友:
二手的也不贵吧

网友:
买个普通手柄几块钱的那种换上去看看行不行,注意直径等参数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码表连在一起的?总成不便宜

仔细看,码表是独立的,应该是后期加装。

网友B:
几块钱的东西,还包邮,费事拉吧的修个什么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码表是独立的,应该是后期加装。

出厂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东西,还包邮,费事拉吧的修个什么劲

最便宜pdd  同款30多块

网友:
出厂带的,也是独立的 ,和转速把冇关系

网友:
自己修呗!能难到哪去?!

网友:
直接另外加一个独立转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便宜pdd  同款30多块

多出的那节塑料锯掉,把调速把的三根线从原线束里独立出来,换个普通转速把就好

网友:
这个转把和哪个表在一起?看看是不是可以单换转把

网友:
以我的动手能力,肯定是要先自己尝试一下。不行在说

网友:
看来质量不太好呀!

楼主:
研究一下,转轴卡扣塑料断了,装回去一拉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出的那节塑料锯掉,把调速把的三根线从原线束里独立出来,换个普通转速把就好 ...

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