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自制卫生间感应灯

楼主(2023-10-12):
半夜醒来上卫生间,一般是朦朦胧胧,昏昏沉沉,一不小心就撞墙,为了能半夜方便,利用业余时间做个人体感应灯,使用效果还不错。
主要元部件为SR501感应模板,5V食人鱼LED发光灯板,退休的手机充电头,随手可得的食物塑料桶,应急照明灯头。
原则一是废物利用,二是实用,三是适当美观,四是维修调试简单方便。开工:

随手可得的外壳,既防水,又方便拆卸

在侧壁上打一孔,刚好可以容下感应镜头

把SR501感应模板装进塑料桶内,两个调节电位器在上方,方便随时调整

模板与外壳间涂上密封胶水,防止卫生间的水气渗透到时电路板上

闲置的手机充电头,有外壳,更安全,不易发生短路

内部结构,做工不错

充电头背面

退下来的应急灯灯头,把食人鱼LED发光灯板固定在里面,灯板不是很亮,亮时刚好能看得到物体,避免半夜光线太强,引起的眼睛不适

盖上前盖的样子

在充电头电路板的空处加一只NPN的三极管,控制LED灯板的通断,引线分为三组,一组为模板的+,-供电和信号,另一组为灯板的的输入供电,最后一组为220V市电供电

接上外部引线,方便修,与模板与灯头之间的转接线采用插头方式

合上充电头盖的样子

充电头和模块放在塑料桶内

连接上外部灯头

把灯头固定在塑料外壳上

成品的样子,固定在卫生间天花板上,220发供电从天花板上接入,半夜入厕方便了不少,让懒人的生活更舒服惬意一些

网友A:
有现成的灯泡的,直接把卫生间的灯换成感应灯泡不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灯泡的,直接把卫生间的灯换成感应灯泡不更方便?

这是动手的快乐

网友B:
是双排气扇还是一个进气一个排气。

网友:
客人来了大呼:卫生间有炸弹。

楼主:
确实,本身小东小西不值几文钱,动动手,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排气扇还是一个进气一个排气。

这不是排气扇孔,是下水道的检修孔,根据地型或胶粘或捆扎。

网友:
直接利用几元的感应小夜灯,方便美观

网友:
老哥不错啊,但是你这挂哪里合适呢

网友:
有些复杂,就是乐趣。成品也不贵。

网友:
前段时间感应小灯3.8,撸好几个,随便贴

网友:
这个是过程大于产品的乐趣。

网友:
我是放的充电式感应小夜灯,用的时候放上,不用的时候拿出来防止潮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灯泡的,直接把卫生间的灯换成感应灯泡不更方便?

晚上太亮了,刺眼

网友:
康佳的充电器我有个同款的,2003买的手机当时的40和弦的铃声。
应该把食人鱼放在瓶子里,自带柔光,不是更好吗

网友:
动手好。灯珠还可少点,不需要太亮吧

网友:
创意很好,就是抬头看时感觉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