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露强光手电筒灯光忽明忽暗(一致性故障)维修

楼主(2023-10-12):
家里的手电筒很多,18650的,14500的,5号电池等等,18650可拆卸的强光手电有2个,但是好用的几乎没有,故障是开灯忽明忽暗,虚接,接触不好。常规操作就是在手上敲一敲,看运气,运气好敲一下就好了,运气不好敲到手软都不行。以前一直以为是娃拿去折腾摔坏了,今天有空一探究竟没原来错怪娃了··

废话不多说,拆···

忽明忽暗

退出电池

拆灯帽,凸透镜

拆灯头

看样子没长花啊,亮亮的挺健康

灯头拆下,漏出灯座,有一个卡箍,需要专用工具

轻松拿下

继续拆灯座

取出灯座

检查电连接,螺纹健康无锈蚀

继续拆开关总成

直接掰开

取下开关,上下铁柱无锈蚀

继续拆开关,开关有明显黄色粉末,初步判断是锈蚀痕迹

撬开开关,里面严重锈蚀,拿出砂纸慢慢磨把

这打磨技术各位看官觉得如何?

就绪打磨触脚

清理残渣

重新组装

欧耶,再也不闪了,感觉亮度都提高了,打完收工···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又会复发,这不是锈蚀,应该叫烧蚀?
用电子开关的能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
其实买点无水酒精,把开关泡一会,多按几次后,再把酒精甩干,一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省下全拆开了;千万不要用WD40,那东西腐蚀性太强了。

网友B:
不镀个镍吗,打磨这么光亮会不会更容易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镀个镍吗,打磨这么光亮会不会更容易锈了

你这是笑话我呢,我要能镀,我就会镀金

网友:
开关金属件太差了 ,应该用镀镍或镀金磷青铜,铁的避免不了生锈失效。

网友:
潮湿环境下开关最容易坏。

网友D:
应该是大电流开关的时候电弧造成的,不能全怪环境。 高亮的灯电流也很大,开关切断的时候会有拉弧灭弧的,对开关触头有烧蚀。

网友:
我的手电也是这个情况,还一直以为是灯头接触不良呢(主要还是开关拆不开)。

网友:
必须电子开关!这个电流很大,电压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大电流开关的时候电弧造成的,不能全怪环境。 高亮的灯电流也很大,开关切断的时候会有拉弧灭弧的, ...

正解,目测是电流引起的黑绣,不同于水分引起的黄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笑话我呢,我要能镀,我就会镀金

这个主意不错,要不先渡个银练练手?

网友:
看来这是这类手电筒的通病。我的用18650的手电筒也是时常开不出,需要敲打才会亮起来。难不成也是开关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又会复发,这不是锈蚀,应该叫烧蚀?
用电子开关的能避免这种现象 ...

以前弄汽车喇叭弄过一回。把触点用黄油封上就不打火了。我家也有一个手电也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是灯头那接触不好,原来是开关的问题。回去也弄弄

网友:
最近发现还有一种原因,电池内部松动。我的一只微笑鲨的小手电,被儿子摔得惨了,一直是时亮时不亮的,前面折腾半天都没弄好,后面很偶然才发现是电池里面松动了。摇一摇能感觉到电池内部有东西晃动!

网友:
这类开关价格低,铁的。

网友:
换一个小开关

网友:
安个电子开关行不行啊?

网友:
淘宝红包顺手买几个开关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