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任天堂FC89加装Lava FC RGB板,改newfc输出接口过程分享

楼主(2023-10-12):
任天堂FC89加装Lava FC RGB板,改newfc输出接口过程分享

闲言不叙,直接开始:

第一部分:FC89改newfc输出接口。

第1步:拆机拆主板拆尾板,尾板只保留电源电路的12个元器件(自己对照图片数清楚,漏了就尴尬了)。

第2步:对尾部金属框架进行加工,具体需加工部位参考下面图片。

第3步:自己绘制生产可安装输出RGB信号和newfc输出接口母座的的尾板PCB,把电源部分12个元件安装复原。安装视频、音频电路阻容元件。安装newfc款3D打印母座套件。PCB保留了原机RF射频输出接口针脚作为音频输出口,注意正确安装和焊接好针脚。焊接并引出RGBV等自己需要用到的RGB输出信号连线(本人只需要RGBV四根所以只引出四根信号线)最后就是焊接好各个GND接地焊盘与金属壳的连接部分固定好PCB。这样尾板就改装完成了,自己研究一下切割好尾部外壳的孔洞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FC89主板部位加装LAVA FC RGB Kit改机板

按此方法改机即可保留原装主板,又可保留退卡器装置,也许能最大程度保留原厂电路设计和卡带兼容性能。

第1步:自己绘制生产两片专用改机PCB,很费脑但还是画好了,仅供参考。
第2步:准备好下面图片的内容就可以开始焊焊焊了(特别注意:此过程仅有一种唯一正确的焊接步骤,见下面图片,错一步只能拍大腿从头再来了)。

第3步:先焊接正面转接板上的加长款排针,注意PPU底下那根20P排针要把排针头按下去与PCB平齐,否则影响PPU或者PPU插座的正常安装。

第4步:焊接PPU插座或直接焊接PPU到正面转接PCB上,建议直接焊接PPU到转接PCB上,可更加有利于退卡器装置有足够空间工作。

第5步:把焊好排针和PPU的正面转接PCB插到主板上,然后焊接主板底部的针脚,注意焊接点高度不要太高,最好填满过孔再多一点点就好,焊点太高安装RGB套件时会导致厚度过大顶住底面外壳,到最后不能正常安装就尴尬了。

第6步:加工好4根塑高1.2mm至1.5mm的排针,两侧都按照1.2mmPCB厚度修剪排针长度,可以尽可能降低连接高度,参考下面图片。

第7步:安装焊接底部转接板到长排针上,修剪多余长度的排针针脚,也是越短越好,参考下面图片。

第8步:拿出LAVA FC RGB套件板,正确安装放置并焊接第6步焊接的那4根塑高1.2mm至1.5mm 20P排针,把lava rgb套件安装好。到此,主要内容也就完成了。

第9步:将第一部分尾板引出的RGBV等信号线对应加工焊接到lava rgb套件上。

第10步:将上下两块转接板侧面那13个PPU信号截取针脚焊盘用专业信号线等线材对应焊连就大功告成了。

第三部分:替换好3D打的升级型退卡器装置就可以装机玩耍了。

整个过程到此结束,过程中需要设计生产3片PCB,还要3D打印newfc输出母座和重新设计款退卡器装置,还有准备lava rgb套件、排针、信号线等等吧,需要较高的动手能力,仅分享给大家参考,欢迎有能力的玩友改进提升。

重点来了!!全部PCB生产文件、3D打印文件在此公开分享!

附件5.FC89

网友A:
不明觉厉!
即便是rgb,画质有提升吗?现在不都流行HDMI,pd吗?

网友:
顶!改的太棒!

网友:
这个强,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
即便是rgb,画质有提升吗?现在不都流行HDMI,pd吗?

画质提升的有点狠

网友:
就羡慕大佬,一言不合就直接打板子

楼主:
上传2张运行实拍照,液晶小电视是接的A-V信号改机测试拍的。RGB输出效果参考RC2C03B街机PPU的效果实拍照即可。

网友:
成像的分辨率固定了,最多画面少些干扰,干净点。
应该用图像处理,差值计算后插入帧信号,这样可以增加分辨率

网友:
已经好多年没有再玩任天堂了,感觉挺亲切。

楼主:
还有3D打印件,仅供观摩。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3D打印件,仅供观摩。

全部PCB生产文件和3D打印文件已在一楼公开分享,有兴趣折腾的搞起来就行了

网友:
感谢分享,请问Lava FC RGB板子是群里的Lite改的吗,也想DIY一个

网友:
可惜这里玩这个的太少了~好贴子

网友B:
改的不错,非常漂亮,问一下只改AV是不是就打版尾板就行了,想试试改造我的89版FC。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非常漂亮,问一下只改AV是不是就打版尾板就行了,想试试改造我的89版FC。谢谢楼主分享 ...

是的,没错,欢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欢迎折腾。

楼主有多余没焊接的尾板出售吗,没搞过自己打板,而且成本估计扛不起

网友(2024-01-20):
这个真是厉害必须学习下佩服

网友:
请问有NEW FC的转接板吗?!

网友(2024-03-27):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