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暴风40x超级电视b40c61竖屏竖线花屏,发现故障点

楼主(2023-10-12):
朋友们我又来嚯嚯了!!!黑不溜秋的,
竖线 花屏?无解!
难点不就是下面那排cof么???

楼主:
原来故障点在这里哟,多图
多发点照片留纪念,第一次拆电视,我也得留着做参考,8条灯珠,电压78v,4层反光纸,

网友:
外挂模块,少有!

网友A:
半边有问题,试试排线屏蔽大法
https://www.520101.com/html/hisense/2131386487.html

网友:
就半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边有问题,试试排线屏蔽大法
https://www.520101.com/html/hisense/2131386487.html

问题是我的这个排线是一个整体,你注意看,并没有分开两根排线,有点不好整

网友:
外挂的小板是蓝牙和WIFI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的这个排线是一个整体,你注意看,并没有分开两根排线,有点不好整 ...

你这个逻辑板是屏幕最下面那根细长的电路板,这种好像没法搞

网友:
带天线的小板好像是蓝牙或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么。。。。。。

不知道啊,,,,

网友C:
我还以为修好了呢

网友:
这是。。。。脑瓜里的颜色??

网友:
cof有问题,简单处理能修复

网友:
这公司都倒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修好了呢

接个大活,你帮忙修吧

修好请你吃烧烤

网友:
那啥,自从暴风把我家电视卖给风行之后就郁闷的不行,开机就是是广告,还没法接受地面数字广播了,原本16个台现在只能收到3个,其他都变成有声音没图像的所谓加密频道。

网友:
欠暴风一个会员。

网友:
坏了半边,把黄色排线划断几根就正常了

网友:
在当年哪时候性价比高,不贵一台大电视。换过一次背光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