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教各位大佬电动车底的钢管有锈迹怎么处理省心?

楼主(2023-10-12):
请教各位大佬电动车底的钢管有锈迹怎么处理省心省钱省事??

直接喷涂新的防锈漆?还是打磨再喷??
没有喷涂工具,最好直接有气罐或刷漆

网友A:
你怎么会看到那里的,骑车多少年了都没有关心过车底,最省心的办法就是不要去关心它

网友:
哈罗棒途,前几天把车底朝天翻过来,从管子流了好多锈水出来了,也是无语了

网友:
打磨打磨 喷点自喷漆完事

网友:
我是拿钢丝刷蹭了一下再碰黑漆的,效果还行

网友:
有时间的,打磨后喷漆。时间不多的,直接喷漆。没时间的,当没看见。

网友B:
喷漆都不靠谱,买一小罐软性的防水涂料,钢刷子刷一下涂料涂满,软性的像结构较一样,干了扯都扯不下来,保用20年不开裂不渗水!
买一公斤左右就够了!

网友:
最佩服2楼大神 songroov 的那句“最省心的办法就是不要去关心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都不靠谱,买一小罐软性的防水涂料,钢刷子刷一下涂料涂满,软性的像结构较一样,干了扯都扯不下来,保 ...

这个操作真是666
我没想到这个思路

网友:
汽车装甲,某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会看到那里的,骑车多少年了都没有关心过车底,最省心的办法就是不要去关心它 ...

此乃正解,管他作甚!
这么多年,能把电车骑断梁的,绝对凤毛麟角。

网友:
必须打磨厚再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漆都不靠谱,买一小罐软性的防水涂料,钢刷子刷一下涂料涂满,软性的像结构较一样,干了扯都扯不下来,保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随便擦干净,涂上银色油漆就行了。

网友:
防水涂料,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先用带锈底漆处理

网友:
上点机油也可减缓锈迹。

网友:
打磨除锈,清理粉尘,自喷底盘装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