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通用tf卡和行车记录专用卡区别很大么,各位行车记录仪上用哪种卡?

楼主(2023-10-12):
据说第一张是通用卡,第二张图是专用卡,
有两种卡都用过的朋友么,
这两种卡差别很大么?

网友:
记录仪用速度快一点的好

网友:
专用都是骗人的,不过有些设备有写入速度要求,装机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理论上专用卡的闪存好一点,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大品牌的普通版卡,没发现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专用卡的闪存好一点,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大品牌的普通版卡,没发现什么区别 ...

你选的哪个大品牌

网友:
普通行车记录仪  也不天天跑 无所谓   买写入速度快点  图上灰色写入太慢了

京东自营 金士顿  ……

专用卡质量好   跑图就知道了   速度快  曲线一根直线

网友:
好像是有C10图标的卡是算快速的卡,

网友:
专用卡一般对温度要求没那么高,稳定性高一点。

网友:
价格高的性能应该好一点。

网友:
High Endurance就是长寿面的意思 高写入不容易坏

网友:
MLC和TLC的区别,还有晶圆工艺和制程的区别,B站搜:小吴存储评测(原论坛存储大佬)这是大佬主页:https://www.mydigit.cn/?2248403

网友B:
我19年的行车记录仪已经写废了好几张卡了,三星用过、十几块包邮的国产卡也用过,如果视频掉帧了就说明卡又要报废了,写报废的TF卡价值已经超过行车记录仪本身了。2月买的海康行车记录仪专用卡8月份也报废了,好再质保7年售后马上换了一张,总结就是在正规渠道买正规有保障的卡。

网友:
就像一种奶粉,挂上儿童、老人专用,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C:
十年前我行车记录卡买的是普通的卡,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9年的行车记录仪已经写废了好几张卡了,三星用过、十几块包邮的国产卡也用过,如果视频掉帧了就说明卡又 ...

开了多少公里了?

网友:
只是速度的差别

网友D:
我用过很多种卡了,没有一个卡能正常使用,一般都是一段时间就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很多种卡了,没有一个卡能正常使用,一般都是一段时间就说有问题

这种卡你也用过么?也很容易出问题么

网友:
这种“专用”意义不大,不过价格差不过也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我行车记录卡买的是普通的卡,现在还是好好的

你的tf卡是什么牌子?容量多大
你这车子平时是不是开的不多